请教一下各位模友,以前那些老款有副翼的电直设置跟轴混控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10-09):
请教一下各位模友,以前那些老款有副翼的电直设置跟轴混控是怎么回事?厂商设计时齿轮比不是已经固定了的吗?当主桨的转速增大时,通过皮带或者传动轴,尾桨的转速也会跟着增大,那为什么还要设置跟轴混控?

网友:
和无副翼一样,只不过传动方式不一样。

网友A:
你说的是油门跟方向混控还有螺距和方向混控吧,那是机械陀螺时代需要设置的了,401出来后就不用了

网友A:
当时的陀螺不能锁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时的陀螺不能锁尾

当时的陀螺仪不能锁尾?那当时的陀螺仪是干嘛用的?有没有当时那种机械式陀螺仪?可以发张图片看一下吗?有内部结构的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油门跟方向混控还有螺距和方向混控吧,那是机械陀螺时代需要设置的了,401出来后就不用了

好像2010年的时候华科尔的小型有副翼六通机 4G6 还要设置跟轴混控

网友:
飛 4G6 入門六動沒設過跟軸混控的飄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时的陀螺仪不能锁尾?那当时的陀螺仪是干嘛用的?有没有当时那种机械式陀螺仪?可以发张图片看一下吗? ...

机械式陀螺仪,当时futaba153,133都是,有个主控盒和单独的陀螺仪模块,你百度一下应该能搜到。
你先要理解什么是锁尾,就是让尾巴可以回到偏离之前的位置,现在的陀螺仪都是默认AVCS锁尾模式。
当时的机械式陀螺仪不能锁尾,而是让尾巴有一种阻尼的效果但不能让尾巴回到原先的位置。

机械式陀螺仪实际用起来,陀螺仪模块会响,里面明显有东西转动,反应延迟非常非常高,和压电的完全没法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式陀螺仪,当时futaba153,133都是,有个主控盒和单独的陀螺仪模块,你百度一下应该能搜到。
你先要 ...

有些厂商的陀螺仪声称锁尾,有些厂商的陀螺仪声称锁头,那锁尾和锁头有什么区别?同一架机,头部锁住了,尾部不是也跟着一起锁住了吗?尾部锁住了,头部不是也跟着一起锁住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厂商的陀螺仪声称锁尾,有些厂商的陀螺仪声称锁头,那锁尾和锁头有什么区别?同一架机,头部锁住了, ...

没听过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