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求助,电机不转

楼主(2016-10-09):
如图,解锁正常,看输出也有,就是电机不转,完全没反应,倒是校准电调时可以转,不知道哪里出问题,求大神解答,飞控是雷讯家的pixhack

网友:
好像8 通道是电机输出的,没有绿条就是你通道没插对。后来我就没研究下去

网友:
换一下电调看看,PIX飞控的电平与有些飞控不一样,可能是这电调不支技PIX飞控

网友:
在全部参数表里把安全开关关闭,试试可能是安全开关坏了

网友:
没玩过开源。大疆、拓攻这种情况的话有可能是电调的模式不对或者没有校准油门

楼主:
找到问题了,电调比较老,不支持490Hz的脉冲,改成50Hz就好了,RC_SPEED这个参数,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