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3尾巴震动

楼主(2016-10-09):
头两天飞的时候还没事,从威海回来就换了全包,然后震动把尾主轴飞断了,回来以为是桨的问题,就换了一对新的尾桨,结果还是那么大的震动,所有的轴都换的新的,全包也去掉了,垂尾也没装,结果还是不行,求大神解答

楼主:
大神们呀,谁知道咋回事

网友A:
尾巴螺丝太紧了,送半圈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巴螺丝太紧了,送半圈就好了

没有,拧得不紧

网友B:
皮带是不是磨损了?某个轴承是不是要挂了?齿轮是不是缺齿了?把各个部分拆开来单独空转,看看振动大不大,逐渐就找到根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带是不是磨损了?某个轴承是不是要挂了?齿轮是不是缺齿了?把各个部分拆开来单独空转,看看振动大不大, ...

出了尾波箱和双推,全部新的

网友C:
尾传动轴头尾两边的那两个卡环看看  传动轴中间那个轴承是不是没有粘紧

网友:
排振让人抓狂的,慢慢来,一个一个部位,主要来自尾巴较多,从尾巴着手吧

网友:
轴都能飞断,这得有多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传动轴头尾两边的那两个卡环看看  传动轴中间那个轴承是不是没有粘紧

我用的皮传

楼主:
换的新的

网友:
一步一步排震,先不装大小桨看震动

网友:
先拆散再重裝試試

网友:
上图看看好帮你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的新的

折开了一个个的试,总会找出问题,有时候没装好也会出问题,我当然尾巴振动别说摸,看都看得出来,还是没装桨的情况下,重装一下又好,

网友D:
x3比450可好搞多了,一步步拆吧,拆了桨看看,还震再拆桨夹,排除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x3比450可好搞多了,一步步拆吧,拆了桨看看,还震再拆桨夹,排除法

拆了桨没事,换了好几对桨,包括朋友正在用的都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拆了桨没事,换了好几对桨,包括朋友正在用的都不行

尾轴轴承检查了没有?皮带检查没有?尾桨夹也要检查,确保机械安装到位,再给尾桨做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轴轴承检查了没有?皮带检查没有?尾桨夹也要检查,确保机械安装到位,再给尾桨做平衡

除了尾波箱和尾推没换,轴承,尾轴,和桨夹都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除了尾波箱和尾推没换,轴承,尾轴,和桨夹都换了

尾波箱一般不会出问题,那就是桨的问题了,不过你说真断尾轴这就有点严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波箱一般不会出问题,那就是桨的问题了,不过你说真断尾轴这就有点严重了

话说我的尾波箱断了,桨换了好多了都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说我的尾波箱断了,桨换了好多了都不行

尾波箱断了?

网友E:
尾中联或者蟹爪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尾中联或者蟹爪变形

尾中联新的,是不是蟹爪和尾波箱的问题

网友E:
波箱只要尾轴插入没太多旷量一般是没什么问题,尾巴全拆了仔细重装一遍吧,能震断尾轴的振动多半不出在传动上,平衡性出问题的可能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波箱只要尾轴插入没太多旷量一般是没什么问题,尾巴全拆了仔细重装一遍吧,能震断尾轴的振动多半不出在传动 ...

难不成真是蟹爪变形了

楼主:
大神们,我换了一套尾波箱,大桨夹不转,震动还是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波箱只要尾轴插入没太多旷量一般是没什么问题,尾巴全拆了仔细重装一遍吧,能震断尾轴的振动多半不出在传动 ...

现在只让尾巴转,去掉桨没事,装上以后很大,换了桨也不行整个尾巴全部是新的

网友F:
看看尾桨有没有双桨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尾桨有没有双桨现象

没有的

网友F:
看看尾轴有没有虚位,能不能晃动,尾桨拆了通电看看尾轴横截面有没有重影或晃动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尾轴有没有虚位,能不能晃动,尾桨拆了通电看看尾轴横截面有没有重影或晃动的现象

整个尾巴是全新的,除了尾轴两边有点,别的啥事没有,不过以前这个虚位也有,也没像现在这样那个震动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整个尾巴是全新的,除了尾轴两边有点,别的啥事没有,不过以前这个虚位也有,也没像现在这样那个震动啊。 ...

你测震动怎么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测震动怎么测的?

震的手都拿不住了,还用测嘛,垂尾和全包壳重影都快15度了

网友:
好吧!我没说清楚,我是问你怎么判断震动大的。我实在想不出其他原因了,或者你装上尾撑试试

网友:
换尾桨夹里面的轴承试试吧,如果还是不行,就换个电机或者电机齿看看,我之前的也震,尾垂都有重影,换了之后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