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 睿思凯 可不可以用做头追 希望知道的打什么告诉我 谢谢

楼主(2016-10-09):
大神们睿思凯FrSky Taranis X9D PLUS 16通双向四轴开源遥控器   可以用来做头追吗  独立供电不是问题  问题是  只希望它控制云台通道,别的通道还是控来控制,这就需要控支持按通道教练的功能。  他可不可以实现   如果可以的话 我马上如一台???

楼主:
有没有我用过得??

网友A:
去搞一台二手futaba  FF9。这个遥控器改头追的资料很多,那要你就容易点。主要我也算用这个遥控器改的头追,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搞一台二手futaba  FF9。这个遥控器改头追的资料很多,那要你就容易点。主要我也算用这个遥控器改的头追 ...

futaba的控吗??

网友B:
必须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可以

真的可以吗??怎么改能教练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