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如何选择遥控器

楼主(2016-10-09):
如题 新手入模,主要想玩固定翼的,具体该怎么选择遥控器(进口控就算了,毕竟新手,还不确定能玩多久,不打算为控花费太多)?请神级魔友推荐

网友A:
够壕就直接14SG吧,穷一点8FG,再穷就AT9S、D10、天9,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等你玩得走火入魔就知道了。。

网友B:
我是天7入的门,然后现在准备DIY了

网友:
听过最多的话,遥控和充电器一部到位,

网友C:
首先看个人预算,其次衡量个人对航模的热度。一种思路是一步到位买好点的控如Futaba,退而求其次就是天地飞9之类的,另一种思路是从低到高,从百来块钱的6通普通控,啥都行什么天地飞、福斯、华科尔等等,熟练了再换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扶他爸

好东西不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天7入的门,然后现在准备DIY了

DIY控么?做好了让我们开开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路过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看个人预算,其次衡量个人对航模的热度。一种思路是一步到位买好点的控如Futaba,退而求其次就是天地飞 ...

嗯嗯,同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DIY控么?做好了让我们开开眼!

嗯,打算diy,遥控这东西倒也不难。只是最近一直没太有时间,也没条件刷板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够壕就直接14SG吧,穷一点8FG,再穷就AT9S、D10、天9,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等你玩得走火入魔就知道了。。
...

请不要在说“省钱是费钱的开始”了好么?
很多昂贵的产品都是吹牛吹出来的。只有一部分产品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G:
楼主多看看帖子就能找到符合自己的遥控器,国产的牌子都能满足楼主的要求,不建议楼主买四五百的六七百的遥控器,我倒是建议楼主选择一百多块钱的垃圾控能练习模拟器还能玩模型,在楼主还不了解自己有多喜欢模型的前提下这是个好选择,用这个控接触下模型如果是真爱直接上进口控,之前一百多的控就留着玩模拟器,如果想退魔一百块钱的控直接丢垃圾箱,买个几百块钱的国产控想出二手折价多不划算,买个一百多的控七八百块钱的预算就差不多可以飞起来了,一百的控几千的控国产的进口的我也都有所接触,个人观点不喜勿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多看看帖子就能找到符合自己的遥控器,国产的牌子都能满足楼主的要求,不建议楼主买四五百的六七百的遥 ...

说的很对,赞一个1!!!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多看看帖子就能找到符合自己的遥控器,国产的牌子都能满足楼主的要求,不建议楼主买四五百的六七百的遥 ...

看完你的回复就想说,从这往下就不需要看了!

网友(2016-12-12):
引用 网友H:
看完你的回复就想说,从这往下就不需要看了!

网友:
天七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