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手华坑眼镜,证实了华坑是真的坑

楼主(2016-10-10):
在某宝新入手了一台华坑goggle 4眼镜,价格还是不错一千大洋左右,不过收到货测试后我就后悔了。
这是我入手的第一台眼镜,还挺期待的,拿到东西后立马测试了图像清晰度,还不错非常清晰,带着也不晕,
下班后第一时间出去试飞了一下,然后心都凉透了。
飞机是大力220,图传是欧姆威600毫瓦,
这眼镜的图传接收距离也太近了吧,空距无遮挡:正面100米左右开始有雪花,150米雪花严重看不清画面,再远个10米基本上就黑屏了,空距侧面50米左右有雪花,再远画面就开始看不清了(测试期间更换了各种天线,接收距离依然无改变)无遮挡物都这样,要是飞穿越的话还能飞吗?
同一架飞机,同一个场地,同一个发射,我的鹰眼锐视旗舰版保守说可以飞400米无雪花(还是有部分遮挡物的)
由于是我入手第一台眼镜,也不想退货,打算自己改装接收机,然后果断的把眼镜拆了,打开后我还是比较惊讶,说好的双天线双接收呢?天线确实是双天线,双接收呢?里面只有一个接收模块,我的鹰眼锐视也拆过,鹰眼锐视里面有两个接收模块,华坑只有一个接收模块,用两条天线是什么意思?两条天线同时给一个接收模块提供信号?这就是所谓的双天线?好吧我认输!
话说回来,一个接收模块也不致于信号这么差吧,难道还有其他问题,由于我只是个初中学历的文化,不懂电子方面,所以有问题我也找不出来,不过从外观上看,接收模块上面焊了一条线(看样子是后期焊上去的)难道是有什么问题才补焊的这条线吗?当然我也不知道这条线是干什么用的,懂的朋友可以给我讲解一下,
当然,除了接收距离近以外其他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仔细观察了一下里面的做工,还是非常精致的,那块5寸显示屏确实很清晰!
好了废话了一大堆,话说这眼镜要改善接收距离该怎么整?第一个方案,在他原本接收模块上面再加一个接收模块,做成真正的双接收。但是好像不太容易,毕竟我都不知道模块上面的线路及原理。第二个方案,简单点买一个接收效果好点的模块单独加装在里面,只用单接收。
纠结中,想要双接收,单自己改不了,也不知道该怎么改,加装接收模块里面的空间是足够的,有没有电子方面的大神给个方案?目的很简单,接收效果好就行,能把它原本的自动搜频,和摇杆键用上最好,最好能和鹰眼锐视媲美!
求大神些给个改装方案,感谢啊!
下面请欣赏拆机图片吧

网友A:
我出800元的肥鲨,体积比一般的肥鲨眼镜还要小,视角35度640*480不比你这个实用多了?

网友:
一直在坑爹从未被超越,有些模友就是记吃不记打。华坑华坑,好好的,模友们跟华科尔有仇么起个这样的名字,早些年产品全是垃圾,偶尔有一天突然用大功率和全频段无耻扫频的垃圾技术 搞了个搞死别人 自己超远距离的遥控器,有些贪便宜的模友就觉得华坑不再坑了。这一年 搞了几个穿越机,一些外壳加工的所谓高科技产品,就又蒙骗了不少模友,

说点不好听的,买了华科尔 你遇到啥问题,我个人觉得,其他人可以当笑话看。因为确实坑,你又非得买。

网友:
华坑出品,有心无力!

网友B:
捏么还有一根飞线。。。我也是醉了

网友C:
用鹰眼的视频输出到眼镜上………………还是扔了吧 华坑做的图传不行

网友D:
之前一直觉得大家说华坑是因为机架啥的一炸就坏,现在看到这块板子,就只能呵呵了,rf  layout成这种小学生水平,先不说板子完全没做阻抗匹配,估计画板子的都不知道啥叫阻抗,而且板子还有一处飞线竟然就弄出来卖了

网友E:
第一,同意9楼的说话,PCB画的真是个渣渣,走线啥的,不能看~~,第二,一楼说那个是5.8的高放!还说两个天线有用,我只能说“有个卵用”,只是两个天线而已,那不是高放,那是一个开关,切换用的!射频板没有做阻抗匹配,肯定有衰减~效果能咋样?那个白色的是电感,输入的匹配电路~~~一般用来滤波的~总之,这板子是一个很简单的板子,不做阻抗让9楼画的话也没问题,但是这东西~~白送我我都嫌弃~~~一个那么大的公司就不能出点牛逼的东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玩过这个眼镜。
但从你的图片中可以看出双天线是有用的,你自已也能看到,两路天线的芯线都通过PCB上的铜 ...

额,谢谢,有空了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捏么还有一根飞线。。。我也是醉了

就是,太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出800元的肥鲨,体积比一般的肥鲨眼镜还要小,视角35度640*480不比你这个实用多了?

35度视角带着应该不是很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鹰眼的视频输出到眼镜上………………还是扔了吧 华坑做的图传不行

我也想过用鹰眼输出给眼镜,不过太不方便了,要背一大堆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一直觉得大家说华坑是因为机架啥的一炸就坏,现在看到这块板子,就只能呵呵了,rf  layout成这种小学生 ...

话说,这种问题华坑应该处理的,但华坑售后好像不太容易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同意9楼的说话,PCB画的真是个渣渣,走线啥的,不能看~~,第二,一楼说那个是5.8的高放!还说两个天 ...

我个人决定一个接收模块用两个天线确实没什么用,我打算再加一块接收模块,但是想把两块接收的频道控制用一个控制开关,这个要怎接线?会不会很复杂

网友G:
dailu兄:

如产品说明只有100米,相信没人会买。你这个可
能是次品。

不宜自己修改,建议你尽快联络厂家安排返修或更
换,就说无遮挡下接收不良好了。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G:
dailu兄:

如产品说明只有100米,相信没人会买。你这个可

呵呵,拆机了估计厂家也不会给我换了吧,再说了也没有华坑售后的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35度视角带着应该不是很爽吧

那你让skyzone全系列和DomV3那32度视角情何以堪啊

网友:
这也有点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意楼上,高频部分真的是神走线,学习了
本来以为1000块怎么说也得是双目EVF的配置了,结果是LCD+反射镜 ...

谢了,我买个单接收放到里面去,外挂不好看,有没有靠谱点的接收推荐?最好是5v的接收,方便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看天线

我有六个蘑菇天线都试过了,鹰眼用没有任何问题,证明问题出在眼镜接收上

网友H:
鹰眼不用说,射频开发的底子很厚。

改装话就从眼镜的板子上引出5v,挂一个RX5808模块,40块搞定,飞线到video out就行,5808的天线出线端尽量靠近SMA头,实在够不到就用同轴电缆延长,外层接地做好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H:
鹰眼不用说,射频开发的底子很厚。

改装话就从眼镜的板子上引出5v,挂一个RX5808模块,40块搞定,飞线到 ...

谢了,问下SMA是哪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H:
鹰眼不用说,射频开发的底子很厚。

改装话就从眼镜的板子上引出5v,挂一个RX5808模块,40块搞定,飞线到 ...

还有,新装一个接收机,但是想延用眼镜本身的调频按键和自动搜频功能,这个容易改不?

网友H:
无意冒犯,不过对你的电子DIY积累来说,真心不建议给PCB动刀。
安心外挂个接收机,眼镜实在不想玩了还可以愉快的闲鱼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无意冒犯,不过对你的电子DIY积累来说,真心不建议给PCB动刀。
安心外挂个接收机,眼镜实在不想玩了还可以 ...

哈哈,虽然我不懂电子,其实我已经改装过很多电路板了,最后的结果是大部分都坏了,少数成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虽然我不懂电子,其实我已经改装过很多电路板了,最后的结果是大部分都坏了,少数成功了

先动脑子后动手,支持你的动手能力。

网友J:
請問你是怎麼拆殼的。我也是要改開源雙接收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了,问下SMA是哪个东西?

SMA就是天线座,淘宝有很多类型的,选择你合适的就行。淘宝有200元的开源双接收,可以废弃华坑的接收板只用显示屏。找到VIDEO IN与双接收连接即可。原来的天线座还可利用,把双接收的天线用延长线引到原来的接收板天线座上的焊点焊接好即可。原接收板一定要把电源给切断。

网友L:
本来看着向来以外观靓目的华坑新出的眼镜还略微心动,这下看来可以不用考虑了,不过华坑的d10控还是可以的,虽然坑了同场的其他飞手,但自己飞得爽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本来看着向来以外观靓目的华坑新出的眼镜还略微心动,这下看来可以不用考虑了,不过华坑的d10控还是可以的 ...

就是,我也用的是d10

楼主:
引用 网友K:
SMA就是天线座,淘宝有很多类型的,选择你合适的就行。淘宝有200元的开源双接收,可以废弃华坑的接收板只 ...

我就是这样想的,他原来的板子不要了,只用原来的天线座

楼主:
引用 网友J:
請問你是怎麼拆殼的。我也是要改開源雙接收

你加我微信,一会有空了满满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J:
請問你是怎麼拆殼的。我也是要改開源雙接收

先把额头位置的泡沫垫的两头撕开,他是用胶粘的,两边分别有一颗螺丝,去下来,然后右边插数据线盖子下面有一个方形的孔,里面是卡扣,用东西往下按,要用点力,要不按不下去,左边也是一样,的方法,然后贴眼镜那部分取下来,都是卡扣,拿个平口螺丝刀慢慢撬吧,贴眼睛部分取了后后面就比较简单了,看我图片,外壳只有三个部分,只有两个螺丝,其他都是卡扣,后面的你懂的

网友:
华坑的穿越机也是一个垃圾作品,还不如自己DYI的呢!

网友M:
这不是双接收, 只是双天线输入. 在特定情况下, 双天线是可以起到增强信号的作用的, 但那需要极其严格的天线/线路匹配, 组成阵列. 匹配不好天线之间反而会互相削弱. 楼主拆掉一组天线估计效果会更好.

高频信号对线路的要求比较苛刻, 再加上天线上下来的信号原本就非常弱, 那两个SMA头到那个不知道是低噪放还是选路/合路的芯片的布线有点长, 在PCB上走高频信号直接拉这么长的线多数是不靠谱的.  楼主可以试着直接把天线用射频线接到模块上 或 那个输入的芯片上对比测试一下.祝你好运~~

网友:
有什么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不是双接收, 只是双天线输入. 在特定情况下, 双天线是可以起到增强信号的作用的, 但那需要极其严格的天线 ...

回去试试,如果直接把天线接在模块上,大概是接到哪个位置?接收模块出来的地方就有两个电子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