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两节6S电池串联时单节电池两端最高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6-10-10):
最近发了几篇关于两节6S电池串联实现12S供电的帖子,着重和大家交换关于ESC、BEC连线的想法:《关于12S中BEC的接法、插头的选择以及防打火问题》,《BEC至接收之间用双绞线连接有问题么?》。本人一直是完美主义者,在选择配件的时候不仅要考虑性能和可靠性,同时也会考虑设备装到机身上的时候对于外观的影响。所以WR Hercules的这个小mini BEC一直都是我比较喜欢也很有购买意向的,主要特点是:
  • 1. 体积小
  • 2. 持续10A,峰值20A,应对绝大多数的情况完全够用。在我前一篇帖子当中,有朋友提到使用低压舵机电流峰值达到了18A,他认为如果是高压舵机的话电流会更大。我的理解是,当功率一定的情况下,电压越高电流越低。这样来讲,是不是高压的舵机所需的电流越小呢?应该也不是,因为功率是不一样的,高压舵机速度快扭矩大,这些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所以也只能通过具体的测试来确定舵机的功耗。这篇文章对我打算购买的BK-7001HV舵机做了测试《BK Servo DS-7001HV》,文中提到在给三颗高压舵机施加压力的情况下,总共的最大电流是7.2A,多次测试的平均电流为6.84A;而在完全没有负载的情况下快速拨摇杆测试舵机的电流为0.87A。我手头没有工具也没有舵机,因为没办法测试,但即便是最大电流7.2A,平均下来一颗是2.4A,即便尾舵(BK-7005HV)也消耗同样的电流,那么总电流是9.6A,而这只是峰值电流,持续的时间应该是不长的,这也远远低于大多数支持20A峰值电流BEC的极限。从理论上来说,应该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 3. Boost模式可以在电池电压不足的时候依然能够提供持续4A的供电能力,并保持设置的输出电压。

这小东西真的很袖珍

这个BEC的主要问题在与其最高仅支持8S输入,相对于其他系列的14S-18S输入来说有点小。当然我的打算是将其接入一节6S电池的两端,这么做的好处(我自己的观点,如有不对的地方还行指正):
  • 1. 在通电的时候,可以先接上一节电池给BEC通电,这样整机接收、陀螺仪以及舵机全部通电。此后再接上第二节电池给电调通电,这样也是出于安全考虑。
  • 2. 6S电压输入BEC,压降相对12S要小。当然现在绝大多数BEC都是开关降压,所以输入电压可能并不太重要。相比之下线性降压的BEC对于高压输入则会产生较大的热量,对于电子元件的稳定性有一定的影响。

因而使用6S作为BEC的输入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硬要说问题,那么就是潜在的两节电池放电不平衡。不过有网友指出,一次飞行下来,两节电池消耗的电能差别大约不到100mah,可以很轻松的在接下来的平衡保存过程中消除。如果真的觉得不舒服,也可以两节电池交替接BEC。总之这对我(以及很多朋友)来说都不足以让人担忧。

BEC和ESC接线图

现在唯一的问题是这个BEC的输入电压问题——最高8S,虽然我只是接入到6S上,不会出现超出范围的情况,但Western Robotics官网关于这款BEC的说明书(http://www.western-robotics.com/media/HBECM_MANUAL_PRINT.pdf)提到了所谓的“Back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EMI)”,中文不知道是否可以译为反向电磁干扰?以下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原文:
Q: Can I install the BEC in a multi-cell pack system such as a 12s battery pack?
问:我能将这个BEC装在多节电池的系统(比如12S)中么?
A: It is not recommended to install any BEC to a multi-cell battery pack that has a voltage rating higher than the BEC’s maximum voltage input. Due to the different battery chemistries in the market,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back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EMI) cause from the main ESC motor, this can cause any cell within the multi-cell pack to reach to the full voltage rating of the entire battery pack. For example, in a 12s battery pack (50.4V Peak) of 2 x 6s (25.2V peak) cells tied in series, once EMI is introduce to the battery, it is possible for either of the 6s cell to reach the full 12s voltage rating (50.4V). Therefore, if you attached a BEC (rated only for 6s or 8s) only on one of the 6s cells and not across the entire 12s pack, this still can cause permanent damage to the BEC because of the potential of 12s pack voltage. It is recommended only to use a BEC that is rated enough to handle the entire multi-cell battery pack regardless of configuration.
答:我们不推荐将任何BEC安装到一个总电压超过该BEC最大容许值的多电池系统中。由于市面所售的电池所采用的化学材料的差异,通过主电调及电机所产生的反向电磁干扰会导致多电池系统中的单颗电芯两端电压达到整个电池系统的总电压。例如,在一个由两颗6S(峰值电压25.2V)电池所组成的12S系统中(峰值电压50.4V),一旦这种EFI(电磁干扰)到达电池,两节6S中的任意一节有可能会具有全部12S的电压(50.4V)。因此,即便你将一个标称值为6S或者8S的BEC仅仅接到一颗6S电池而不是整个12S电池上,这么做也可能会对BEC造成永久性的损伤(12S超过了8S的极限)。我们推荐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一定要使用最高输入电压大于整个配置的总电压的BEC。

我并不清楚这所谓的反向电磁干扰到底是否会发生,也不知道这东西到底发生过没有。经过仔细思考,并结合网上搜索的相关资料以及网友“Himalaya”在我之前那篇帖子中的讨论(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5980&fromuid=171041),我有几点疑惑:
  • 1. 电机究竟能否穿越电调参与到这场大战当中?而且由于大齿盘单项轴承的存在,电机本身是不会反向旋转的,何来所谓的“反向电磁干扰”?
  • 2. 电调是否会出现输入端短路的情况?如果这样的话,等于是把整个12S电池系统短路,结果就不是BEC报废这么简单了。
  • 3. 这种所谓6S电池两端电压达到12S峰值电压的情况究竟是由什么原因产生的?我猜测一个重要因素是电池的内阻,只有在接BEC的这节电池内阻非常高的时候(也就是电池基本报废的情况下),同时ESC短路,这才有可能让全部12S的电压加在这节电池上。

下面是我画的假想图,假设ESC短路,那么这就相当于电池被短接(虽然碰上这种事情的几率比中彩票还小,但是既然人家西部机器人都说了有这种情况,那咱就来分析下吧

其中B1和B2为两节6S电池,R1和R2是电池的内阻。整个电路在ESC短路的情况下,电流应该是多少呢?不是简单的 I = 12S / (R1 + R2) 吧?毕竟还有个BEC在其中。即使我们假设电流是这么大,那么加在R1两端的电压就是 12S x R1 / (R1 + R2),但是注意它的极性。在最坏的情况下,R1趋向于无穷大,其两端的电压是12S的峰值,但BEC并不是简单地接在R1两端,而是接在电池B1上,我好奇的是,此时BEC两端的电压又是多少呢?很多年没有接触这些计算了,希望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积极热情地讨论,给我指点指点。

网友A:
其实你可以再自虐一点:ESC短路,然后B1不堪其辱自绝于人民,也短路,那么B2这个小强就会反向加电到BEC上,然后你期待已久的事故终于可以发生了。。。

网友B:
表示接BEC的那块电池压力好大,就不能弄快小电池给BEC供电吗?

网友C:
ESC承受不了12S的电压吧

网友:
帮不了你了兄弟
我觉得你的强迫症比我还严重哈哈,这种接线的方式其实一点都不简单

网友:
太累了,加个单独供电电池多简单,这么累,没必要

网友:
老司机都是2S直驱。
膜拜楼主的学历

网友D:
我的都是独立供电,陈经想过12s加降压器给BEC供电,想想多只香炉多只鬼!最后还是不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可以再自虐一点:ESC短路,然后B1不堪其辱自绝于人民,也短路,那么B2这个小强就会反向加电到BEC上, ...

哈哈,你说的这种极端情况的确是很极端,不过即便那样,B2也超不过6S啊,搞不明白WR的人说的是如何发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示接BEC的那块电池压力好大,就不能弄快小电池给BEC供电吗?

那样问题越高越复杂了,还不如2S直接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ESC承受不了12S的电压吧

电调最高支持12S输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帮不了你了兄弟
我觉得你的强迫症比我还严重哈哈,这种接线的方式其实一点都不简单

我强迫症晚期,没治了。。你电调决定了么?其实我这个也就是多了个BEC,设置好之后不用管它的。以后直接插四个插头就行了,也不算很麻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你说的这种极端情况的确是很极端,不过即便那样,B2也超不过6S啊,搞不明白WR的人说的是如何发生的 ...

关键是正负极反接啊。

网友A:
给强迫症晚期患者来点信心。6Sx4跑一次,一次只能跑5min.,跑一次用掉将近半度电。直接12S BEC。N年了,p事木有。

网友A:
其实看LZ的贴还是挺享受的,段落清晰,逻辑连贯,条条目目陈列有序,可读性很好。可是就这个不复杂的话题LZ已经连续发了好几个贴了,可见内心何等纠结。
就6S串联12S用法,俺来简单说说自己的看法,聊以参考。

Q(1)关于“多只香炉多只鬼,老司机都上独立2S接收电。
A(1)多个电池多个鬼。电池才是最大的鬼。
*)充了动力电,还得充接收电,繁琐啊。
*)额外的、无谓的、毫无意义的重量负担。
*)放着现成的、近在咫尺的、数百Wh的能量源不用,额外再多背上一块几十Wh的小电池,这事闹哪样?
*)接收电忘记充电...... 不少见哦。后果之悲壮,不多描述了,请自行脑补那现场,吃瓜群众喜闻乐见的画面。。。
*)起飞到降落,电池电压一直在持续下跌,一直跌,一直跌,舵机的力量和速度也跟着一直变,一直变...... 完美强迫症患者怎么能受得了这个!
      再看BEC:铁一般的全程稳压。
*)论可靠性,BEC远高于电池。
*)论寿命,电池从出厂上货架开始就在性能退化,无可避免,无一例外。而BEC正常使用下几乎寿比天齐。俺没见过任何RC电池比正规BEC还更长寿的。

So,结论:“接收电”是油机时代的遗毒,时代变迁,是时候撒手人寰了,见鬼去吧。

Q(2)“6S比12S压降低,所以更安全。
A(2)给个理由先。
线性BEC就不提了,10A*(50.4-8.4)V=420W的发热根本不现实。所以现实中全部都是开关式DC-DC,而 Switching Mode DC-DC随着输入电压升高,输入电流减小,转换效率是升高的,即发热更低。俺看不出来为什么反而不安全。
结论:想想为什么3S改6S、6S改12S蔚然成风,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BEC。

Q(3)“先上电接收舵机陀螺等设备,再上电ESC,安全
A(3)想不通啊。
*)无论接收机是什么状态,ESC上电绝不会立即启动,这是包括十几块一个的小飘飘机ESC在内的任何ESC最最最最最起码的要求,无一例外。
*)所以,一次上电,然后人撤离至数米开外,这才是最安全的。在一堆电子设备全部就绪后再跑去那两把巨大的“Blade”下面去二次通电,我是搞不懂为什么会更安全。
*)有一点是肯定的,在室内调试阶段,比如调螺距什么的,动力电不接确实更安全。虽然这完全可以通过不装大桨、拔出一根电机线等而轻易等效。
*)每次上电先碎碎念,死死牢记先插谁再插谁,这个逼格。。。
*)都是AS150,很容易上电顺序反了,概率不低啊,毕竟大活人嘛。
*)外场完全可以一个动作搞定的为什么要分两步呢?轻松惬意一点何乐不为。

网友:
貌似很有道理,各有利弊吧,,有人因为接收电甩掉了而炸鸡,也有人因为加了接收电而救机成功

网友F:
两块电池分别接一个BEC,两个BEC同时给舵机和陀螺仪供电,这样是不是更安全,而且还能防止其中一个BEC突然坏掉,两个电池也不会有电压不一致的情况,并且峰值电流也会成为之前的两倍。我也只是突发奇想,欠缺进一步考虑,资深强迫症患者,不喜欢额外的接收电池,但是也得保证安全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强迫症晚期患者来点信心。6Sx4跑一次,一次只能跑5min.,跑一次用掉将近半度电。直接12S BEC。N年了,p事 ...

你这电池怎么接的?两节6S串起来形成12S么?然后用一个T插来供电?看来T插也不是那么不堪嘛。我记得当初刚买山寨450的时候也是带的T插,不过有时候会发热,就索性全部换成了XT60。另外我记得你说你用的是CC BEC PRO,那玩意CC不是说不建议直接连12S么?不过看你这电池,应该是没法只接6S的。
http://www.castlecreations.com/s ... HV_wiring_guide.pdf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都是独立供电,陈经想过12s加降压器给BEC供电,想想多只香炉多只鬼

这就要看电池和BEC哪个出问题的概率高了,谁也不能保证接收电池不会有问题不是么?此外,我对每次充电还要单独充一块接收电池感觉不是很舒服,而且就像楼上说的,每次飞行之后电压都会下降,舵机性能也会有所变化,而这在BEC上是不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看LZ的贴还是挺享受的,段落清晰,逻辑连贯,条条目目陈列有序,可读性很好。可是就这个不复杂的话题LZ ...

Q(1)关于“多只香炉多只鬼,老司机都上独立2S接收电。”
A(1)多个电池多个鬼。电池才是最大的鬼。
赞同

Q(2)“6S比12S压降低,所以更安全。”
A(2)给个理由先。
线性BEC就不提了,10A*(50.4-8.4)V=420W的发热根本不现实。所以现实中全部都是开关式DC-DC,而 Switching Mode DC-DC随着输入电压升高,输入电流减小,转换效率是升高的,即发热更低。俺看不出来为什么反而不安全。
结论:想想为什么3S改6S、6S改12S蔚然成风,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BEC。
首先我不是学电子的,虽然我对无线电很感兴趣,但并没有系统的学习和实验过开关电源,所以我对其的理解仅存在于表面。此外,关于你提到的随着电压升高输入电流减小,转换效率更高,这一点我不是非常确定,我看到的一些关于效率方面的信息都是在输出电压一定的情况下,输入电压越高效率越低:

来源:http://www.digikey.com/en/articl ... switching-regulator

来源:http://www.hobbytronics.co.uk/d24v25f9-9v-step-down-regulator

来源:http://www.linear.com/product/LTC1707

当然随着输出电流的升高,几乎所有的开关电源的效率都在下降。我猜测一部分原因是整个系统的电流加大了,因此产生的热量也相对增大。而另一方面,在输入电压不变的情况下,输出电压越高,则效率倒真的是越高:

来源:http://www.allaboutcircuits.com/ ... e-rcbpower-stepper/

同时附上某位网友在HF上贴出的WR关于BEC输入输出电压的回复(http://www.helifreak.com/showthread.php?t=329218),原文如下:
Regarding to the Hercules input and output setup, it is best to have the input and output voltages closer together as any BEC will not work as hard to step your voltage down. Therefore, a 6s input with 8.4V output would be best. However, this does not effect current output, but the BEC will run a little cooler than if it was with a higher input voltage. But with a 12s input, you will get longer flight times than a 6s setup.
But if you intend to power the BEC from a 6s pack that is configured into a 12s system (with 2 6s packs in series), we would recommend you to connect the full 12s to the BEC. What we found due to the different battery chemistry, if you use the 6s voltage from a 12s battery (2x6s in series), the voltage from the 6s pack can fluctuate to the full 12s voltage once EMF is introduced to the battery pack that can come from the ESC motor. This can lead to unstable 6s voltage level.

备注:以上信息均来自互联网,大多数是来自于产品的规格介绍,不同的开关电源原理不尽相同,设计也千差万别,所以这些信息仅供参考,并不能以偏概全。

Q(3)“先上电接收舵机陀螺等设备,再上电ESC,安全”A(3)想不通啊。
*)无论接收机是什么状态,ESC上电绝不会立即启动,这是包括十几块一个的小飘飘机ESC在内的任何ESC最最最最最起码的要求,无一例外。
*)所以,一次上电,然后人撤离至数米开外,这才是最安全的。在一堆电子设备全部就绪后再跑去那两把巨大的“Blade”下面去二次通电,我是搞不懂为什么会更安全。
*)有一点是肯定的,在室内调试阶段,比如调螺距什么的,动力电不接确实更安全。虽然这完全可以通过不装大桨、拔出一根电机线等而轻易等效。
*)每次上电先碎碎念,死死牢记先插谁再插谁,这个逼格。。。
*)都是AS150,很容易上电顺序反了,概率不低啊,毕竟大活人嘛。
*)外场完全可以一个动作搞定的为什么要分两步呢?轻松惬意一点何乐不为。
电调从设计的角度来说,本身都具备安全措施,都会在没有油门信号的时候不会启动电机。但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都不是绝对的,而且更多时候是有人的因素在其中。比如我喜欢在我的450通电之后开启Throttle Hold将油门锁定在低位,然后推拉左右两根摇杆确保一切电子设备正常运转,螺距也正常变换。然后再离远一点,关闭油门锁定,推油开始飞。这是450,但是如果是570这样的机子,即便可以切熄火,但我还是会感到不安,依然认为在不给ESC通电的情况下先给电子设备通电才是最安全的。这其实也是使用独立2S电池给电子设备供电的一个好处(或许在我看来是仅有的一个好处)。关于AS150,其实只要做好标记也没有问题,先是接通BEC的6S,电子设备初始化完毕再插上另一节6S,只要不是脑子短路基本不会弄错。况且很多用XT150的朋友,每次也需要连接多个插头,相比之下,我的连线可能也就多了插了一次(不是两颗6S直接连接而是通过一根8AWG的线连接)。此外,整机初始化过程中人并不需要离开,等待几秒即可连接ESC,也并不多耽误多少时间和精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电池怎么接的?两节6S串起来形成12S么?然后用一个T插来供电?看来T插也不是那么不堪嘛。我记得当初 ...

两块6S5000串联成12S5000,热缩膜包成一条粗棍。输出端是6mm bullet插头(其实所谓AS150就是6mm Bullet加塑料壳)。然后两根粗棍并联成12S10Ah来用。T插是充电用的,用于不拆卸电池直接在船体内充电。

CC BEC PRO直接12S,妥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Q(1)关于“多只香炉多只鬼,老司机都上独立2S接收电。”
A(1)多个电池多个鬼。电池才是最大的鬼。
...

是的,空载输入电流与Vin正相关,即电压越高越耗电。这一因素沿x轴向右也影响到轻度负载工况。但别停,请继续向右,重载工况下低压输入的效率急剧恶化,高压输入者效率更高。如图。
这时候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BEC什么时候发热最大?什么时候干活最累?什么时候最容易暴毙?什么时候暴毙带来的后果更惨?是空载或轻负载工况吗?
显然不是。

网友A:
另外,上面引用那些曲线全是针对在不同Vin下的同一个DC-DC。而现实中6S跟12S所用之BEC是完全不同的电路方案,主控IC、MOSFET、包括RCL器件全都是根据不同电压优化的。因而得到的结果完全不同。    。
关于压差的误解也是一样。你要对比的是两颗不同的BEC,而不是同一颗BEC上不同电压。

想想手机充电器(市电整流+311V转5V DC-DC)那个三百多V的压差还活不活了。

网友:
航模电池由于放电电流很大,一般都不配保护板,更没有均压电路,最好是所有电芯尽量保持一致,不要用抽头的办法取电,宁可用DC-DC也不要用抽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看LZ的贴还是挺享受的,段落清晰,逻辑连贯,条条目目陈列有序,可读性很好。可是就这个不复杂的话题LZ ...

油机时代余毒,确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空载输入电流与Vin正相关,即电压越高越耗电。这一因素沿x轴向右也影响到轻度负载工况。但别停,请 ...

你说重在工况下低压输入的效率急剧恶化,我没有看到所谓的“急剧”出现在哪里。最上面的两张曲线图只能看到5V输入比3V输入稍微降得慢一点,但若说是急剧,那么二者都可以谈得上是“急剧”,差别很小。若是看下面的两张图表的话,那么我就完全看不到低压输入的“急剧下降”在哪里了,相反,它们下降的速率相比高压而言更加平缓。我从没有说过BEC是空载的时候最累,从工况图来看,无论是空载还是高负荷状态,总体来说低压输入都比高压输入效率要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重在工况下低压输入的效率急剧恶化,我没有看到所谓的“急剧”出现在哪里。最上面的两张曲线图只能看 ...

嗯。图四,3.6v低压那条线是看不到持续下跌,因为半道上就已经down掉了。

当然这不是重点,重点是27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上面引用那些曲线全是针对在不同Vin下的同一个DC-DC。而现实中6S跟12S所用之BEC是完全不同的电路方案 ...

我觉得你说用两颗不同的BEC来对比本身这个假设就不是很合理,对于普通模友来说,我买来一颗BEC,标称最高支持到14S,那么我关心的是,这颗BEC在输出电压一定(比如7.2V)的情况下,输入电压为6S和12S的时候分别效率是多少,哪个更高一点,我认为这样对比才有意思。为什么我要去用一颗专门针对6S的BEC和一颗专门针对12S的BEC来比较呢?那样的话对比效率反而失去了意义,你看上面的所有数据对比图都是在同一颗BEC上针对不同输入电压或者不同输出电压来进行测试的,这样的对比才是科学的,否则就是鸡同鸭讲。

你提到的手机充电器本身和这个理论没有冲突,总体来说开关电源的效率已经很高,我们讨论的只是高低压输入对于效率的影响。但事实是,这种影响在开关电源支持的输入电压范围之内不会太大,当然这也跟其本身电路设计有关,例如上图中Pololu对电压的敏感程度就明显小于其它的开关电源。

对了,这里附上CC BEC Pro的输出电流数据,http://www.castlecreations.com/products/ccbec.html
20 amps peak**
Max continuous current**
16 volts input = 15 amps
24 volts input = 13 amps
32 volts input = 11 amps
40 volts input = 9 amps
48 volts input = 8 amps

从这张表可以看出,随着输入电压的提高,输出电流呈降低趋势。当输入在12S的时候,输出只有8A,相反在6S输入的时候,输出电流可以达到13A。这不得不让我们思考,为什么随着输入电压的提高,输出功率反而更小呢(输出电压不变的情况下,电流减小,功率也随之减小)?况且CC也建议将其BEC接入到两颗6S当中的一颗,不知道这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你说用两颗不同的BEC来对比本身这个假设就不是很合理,对于普通模友来说,我买来一颗BEC,标称最高 ...

等等,审题。你自己不是就在纠结上支持8S还是14S的BEC吗?莫非你是要买个14S BEC放6S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等,审题。你自己不是就在纠结上支持8S还是14S的BEC吗?莫非你是要买个14S BEC放6S用?

我的主旨不是在于效率,而在于想通过分析了解把一个最高支持8S的BEC接入到12S当中的一颗6S上是否安全。老实说,我即便是买了14S或者18S的BEC也还是这么接。我想选择8S的mini bec g2就是因为它小,那个支持14S的太大太丑,18S的更大且丑,这才是我纠结的地方。。。我提到压降低其实并不是因为我关心其最高支持8S还是14S,而是在最高支持电压相同的情况下,输入输出电压差对于设备安全的考虑——话说这个的确没必要担心,我也是多虑了,不过也不能全怪我啊,谁让CC的BEC Pro那么多接12S挂掉的呢?而且连CC自己也建议大家把他家的BEC Pro接到一节6S上。。。但至于电压转换效率问题,我一开始还真么往哪方面想。Anyway,无论我是买最高支持8S的mini还是最高支持18S的Pro mini,我最终还是打算接到一节6S上。真把我惹毛了就换掉CC的ESC,上好盈130HV或者批了亚拓外壳的同款带BEC的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看LZ的贴还是挺享受的,段落清晰,逻辑连贯,条条目目陈列有序,可读性很好。可是就这个不复杂的话题LZ ...

赞同楼上的观点。我的700一直用6+6S电池动力,接收电取自电调内置BEC,设定输出8V,连接示波器测试BEC供电能力,请助手用力按住舵臂,然后狂打舵,根据波形看BEC瞬态压降,没有一个瞬间是低于6V的。
舵机是Futaba 斜盘BLS275,尾BLS276。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主旨不是在于效率,而在于想通过分析了解把一个最高支持8S的BEC接入到12S当中的一颗6S上是否安全。老 ...

好盈160V4在用,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块电池分别接一个BEC,两个BEC同时给舵机和陀螺仪供电,这样是不是更安全,而且还能防止其中一个BEC突然 ...

似乎一般的BEC厂商都不建议再另外接电源并联在BEC的输出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盈160V4在用,好使。

哈哈,就是现在没折扣,到时候看价格吧,价格好的话直接就把手头的凤凰120HV卖掉买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主旨不是在于效率,而在于想通过分析了解把一个最高支持8S的BEC接入到12S当中的一颗6S上是否安全。老 ...

有ESC上电绝不启动电机的基本算法在,BEC接6S或12S的安全其实都没问题。决定因素实际上只是个人习惯好恶。
还有个遗留问题,传说中的电机发电击穿BEC。除非发生我在2楼开玩笑的那种奇葩情况,否则真是很难想象在6S pack两端出现12S电压。那意味着上KA的电流对6S pack充电,即使只是一瞬间。
So, do what makes you feel the be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ESC上电绝不启动电机的基本算法在,BEC接6S或12S的安全其实都没问题。决定因素实际上只是个人习惯好恶 ...

恩,我也是这么想的,如果真是那种情况发生了,不仅是BEC报销,整个电池可能已经着火baozha了。。。所以WR很可能就是为了希望人们都买他们更高耐压的BEC而不断地提起这种发生可能性几乎为零的事件。我还真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感到不可置信。很高兴与你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很畅快淋漓的感觉,Really nice talking to you :)

网友:
简单电路,不要往复杂里(ˇˍˇ) 想~。

网友H:
文档里不是说的很清楚嘛, 电机的反向电动势可能很大, 会反过来影响bec, 从而超出bec的限制. 导致bec损坏.

网友I:
如果从电磁干扰角度来说,如果6s电池有了12V电压,那么12s电池的电压大多数情况下就有24s。除非空间输入的电磁波的相位被严格控制....

EFI导致电压剧烈变化的唯一原因是回路中存在LC或者其等价替代。高倍率电池可以认为是L(电池是卷起来的)和C-R的并联。由于电池的L太小(没有磁棒!),估计电感量很小。电池的电容很大,但内阻相比于一般的电容也大太多了,所以很难引起震荡。可能在频率很高的地方(几百兆)的地方有轻微的振荡,不过由于电池的内阻,这个强度估计也能被忽略。。

如果是电调反向供应了24s的电压。。。输入并联的电容足以把它滤掉。。。因为这种毛刺电压不是电机产生的。
纠正LZ一个错误,反向供应电压不是电机反转,而是电机超速正转。直机中有单向轴承,这种情况根本不会存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哈哈,就是现在没折扣,到时候看价格吧,价格好的话直接就把手头的凤凰120HV卖掉买这个。。

嗯嗯!话说如果楼主在境外的情况下,那考虑到在境外K牌保修比较方面,其实更加推荐K牌。
我感觉K牌电调简直就是电调中的瑞士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文档里不是说的很清楚嘛, 电机的反向电动势可能很大, 会反过来影响bec, 从而超出bec的限制. 导致bec损坏.

如果只是你说的这么简单的话,我们根本就不用进行这么多的讨论了。知其然必须要之其所以然,否则这些话完全可能是谣言。当然我没有说这是谣言,只是想通过分析得知这种可能性有多大。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参与!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从电磁干扰角度来说,如果6s电池有了12V电压,那么12s电池的电压大多数情况下就有24s。除非空间输入的 ...

非常感谢提供理论分析,也感谢你纠正我理解上的错误!可不可以理解为,这种电机产生的反向电动势能够返回电池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电机反向电动势最高能到多少?你的回复提到电机超速正转,这个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实现吧?WR提到的这种情况还真是有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强迫症晚期,没治了。。你电调决定了么?其实我这个也就是多了个BEC,设置好之后不用管它的。以后直接 ...

没呢,现在荷包紧,晚点再说哈哈
但我还是坚定我用2s之路哈哈

网友H:
引用 楼主:
如果只是你说的这么简单的话,我们根本就不用进行这么多的讨论了。知其然必须要之其所以然,否则这些话完 ...

电机的反向电动势有多大, 在没有电机详细参数的情况下是猜不出来的. 但根据电磁方程, 磁场变化速度越快, 电动势越高. 很容超过输入电压几倍的. 找个示波器看一下就清楚了. 影响还是相当大的. 比如我用arduino无隔离驱动电机时, 刹车或提速的时候十之八九会死机.

网友:
不用担心,你只需加大滤波以及加强屏蔽就好,其实屏蔽也不用加。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电机的反向电动势有多大, 在没有电机详细参数的情况下是猜不出来的. 但根据电磁方程, 磁场变化速度越快,  ...

超过电机电压几倍的那个是毛刺,能够滤掉的,能量很小....如果能量大的话,推动级或者你的arduino板子早就被击穿了
另外,根据电磁方程,产生的反电动势是不会超过之前供应给电机的电压的。所谓kv就是反电动势与输入电压相等,电机在理想状态下,输出扭矩=0的转速。如kv500 就是输入电压=1V的时候,如果这时候电机转速=500rpm,则输出扭矩正好=0。

楼主:
引用 网友G:
嗯嗯!话说如果楼主在境外的情况下,那考虑到在境外K牌保修比较方面,其实更加推荐K牌。
我感觉 ...

我看了一下,Kontronik Jive Pro 120+ HV要599美元,太贵了,而且厂家在德国,出问题了还得寄过去修,也不是很方便啊。相比之下好盈只有不到一半的价钱,差别太大了。。。当然我这套更便宜,就是用着麻烦点,得单独弄个BEC。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超过电机电压几倍的那个是毛刺,能够滤掉的,能量很小....如果能量大的话,推动级或者你的arduino板子早 ...

嗯, 谢谢指点. 我只是业余玩玩电子的东西. 不知道机电行业里对电机的"反向电动势"是怎么定义的. 我只是粗略的把所有因磁场变化产生的感应电流都归到里面了, 包括你所说的"毛刺".

那个能量是很小, 但要看是对谁, 对于推动级来说, 那些大功率器件可以忍受几十甚至几百mJ的冲击, 这点能量不在话下.
但输入级的器件都是非常小功率的, 估计几mJ的能量就击穿了.

另外, 除了用光耦合隔离, 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比较安全的避免电机影响arduino. 请问有没有什么其它简单易行的方案. 我试过组电机加几个小电容过滤, 但效果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Kontronik Jive Pro 120+ HV要599美元,太贵了,而且厂家在德国,出问题了还得寄过去修,也 ...

那就凤凰或者好盈卜~

网友:
引用 网友H:
嗯, 谢谢指点. 我只是业余玩玩电子的东西. 不知道机电行业里对电机的"反向电动势"是怎么定义的. 我只是粗 ...

大电流的电调我也没自己做过...
p.s. 光耦没法隔离电机从线路里传输的干扰。光耦只是阻挡空间中的电磁干扰进入回路。
有刷电机换向时候的火花干扰很严重,瞬间产生很大的辐射,导致单片机死机或者进入错误的状态。
(论坛里有些装飞控的油直也在飞控前后加了不少光耦,因为油机的火花也是很强的干扰源)

可以尝试把单片机和电机拉开很远的距离,然后在电机两端同时并联多种规格的电容(小电容补偿大电容的电感),应该板子不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