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平衡充电器里面的电池压差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10-10):
买了个平衡充,求各位大神解惑,这个平衡充里面的电池压差是什么意思? 数值是可以自己设置,但是应该设置多少合适呢? 谢谢

网友:
目标电压应该设成4200吧,这个我知道。别的就等高人来解答吧。

网友:
就是说平衡到每只电池跟4.2V相差30MV时,系统停止充电

网友A:
就是保持电流充电直到目标电压,然后保持目标电压不变逐渐减小电流同时平衡,当电流达到结束电流同时压差在以下时停止充电,如果压差未到就继续充电并平衡直到完成平衡,之后停止。

网友:
这款充电器我跑了3个月,没毛病,充电饱和度和平衡速度都一流,就是名气小了点,很多人不知道.楼主没进群吗?有专人回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