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夹和中联之间的垫片有什么用?

楼主(2016-10-10):
大桨旋转起来之后桨夹不是由于离心力会远离中联么?那还需要垫片干嘛呢?

网友A:
然而两个桨夹是通过横轴连在一起的,如果有虚位,一边的桨夹就会被另一个桨夹拉到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而两个桨夹是通过横轴连在一起的,如果有虚位,一边的桨夹就会被另一个桨夹拉到一边

啊,对,傻了,谢谢!

网友:
垫片是与轴承内圈紧贴的,不让轴承外圈摩擦中联。

网友:
存在就是合理的

楼主:
我的x3桨夹和中联之间是有虚位的,不知道这算正常不,两边的横轴螺丝已经上紧了。有虚位好还是没虚位好啊?

网友B:
飞越FBL250的桨夹两边都可以拉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越FBL250的桨夹两边都可以拉动

嗯,我在担心这桨夹活动会造成连杆不垂直,从而影响变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我在担心这桨夹活动会造成连杆不垂直,从而影响变距。

不会的,这个250头只是桨夹可以动,如果我没记错,横轴是拉不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的,这个250头只是桨夹可以动,如果我没记错,横轴是拉不动的

但是球头在桨夹上啊,桨夹一动球头不就带着连杆动了么?

网友:
0虚伪是最好的,要不要轴承干啥?

网友:
主要的作用是让桨夹里面的轴承真正转起来,不让中联和桨夹直接碰到一起增加零件损耗和摩擦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球头在桨夹上啊,桨夹一动球头不就带着连杆动了么?

转起来桨夹就甩到两边去了啊

网友:
X3的塑料桨夹 飞着飞着就有虚位了

楼主:
嗯。。刚才又把螺丝装了一遍,果然还是螺丝没上好,现在没虚位了
不过螺丝上的太紧桨夹转动就不是那么顺畅了,虽然我垫片都上了也涂了润滑油了
也不是特别的涩,算了就这样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x3桨夹和中联之间是有虚位的,不知道这算正常不,两边的横轴螺丝已经上紧了。有虚位好还是没虚位好啊? ...

............................有虚位好,有虚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