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合一分电板集成bb响cc3d如何设置?sbus接收机

楼主(2016-10-11):
分电板接到cc3d第五通道上,遥控全按过了都没反应,请问如何设置

网友:
没留意过

网友:
线都接错了。

网友A:
5通道是模式切换  为什么接分电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5通道是模式切换  为什么接分电板呢

接到第六通道也没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到第六通道也没反应

设置有误......

网友B:
分电板那个线要接到接收机上
接到飞控上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电板那个线要接到接收机上
接到飞控上干嘛

接收机没有其它通道的

网友:
cc3d的六个输出都是去Esc的,不能用,无法控制
,F3的话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机没有其它通道的

没接飞控,给你用手指一下,你照着试试,我是pwm输出可以直接插接收机可用,你ppm的我不知道行不行,图1,接收机类型,你照着你的接收选,图2,通道选6(3pin的线也接在6通道上),图3,最小值选1200,图4最大值选1500,接好以后拨动接收机那个通道的摇杆就可以控制bb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机没有其它通道的

另外问你个事,我的控是地平线dx7s,无法解锁,你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