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v2不设置失控设置,丢信号会发生什么?

楼主(2016-10-11):
如果不设置失控设置,
电机
会直接停转还是会主动控制下落速度?

楼主:
接收机不设置失控保护通道,丢信号后飞行模式维持为手动。
电机会停转吗?

网友A(2016-12-29):
同求
大神 我想问下 零度X4V2飞控 手机控制站 上 怎么设失控保护

网友B:
不会停,估计会启用回家模式,飞回北 京方向

网友C:
失控保护是在遥控上设置的,设置一个通道触发失控保护,飞控只是设置失控后的动作,返航降落或者原地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