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控不显示RTL,正常吗?

楼主(2016-10-11):
我Pixhack 固件3.3.3
关控时只有飞行模式跳到飞行模式6 而我飞行模式6设了RTL   油门也输出到特殊油门1000  我失控故障设了低于1050 RTL    可是显示当前飞行模式是不会变,依旧显示关控前的飞行模式
    以前我用APM的时候都不是这样的,现在PIX是正常吗?

网友:
我的pixhawk以前3.3.1固件时失控返航都很容易设置,同样升级到3.3.3也无法设置失控返航了

网友A:
显然不正常啊  关控就跳才对  除非你在航线中  否则一定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不正常啊  关控就跳才对  除非你在航线中  否则一定跳

我已经迷茫了1个月了,都不知道什么鬼情况

网友(2016-12-05):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迷茫了1个月了,都不知道什么鬼情况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你在室内调试飞机,直接关控是不显示RTL的,必须关控前把飞机拿起来,模拟飞行(拿着飞机前后左右晃动一下,离开地面),然后关控,就显示RTL,不知道我的情况符不符合你的。

网友(2017-01-21):
这个问题如果你还未解决,我可以说一下我的方法,不知是否适合你。需要的话请联系。

网友:
楼主,我的也是这样,关控不切RTL,解锁不用按安全开关

网友:
貌似新版本的只会出现故障保护字样,但是rtl没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