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悟遥控器出问题了

楼主(2016-10-11):
小悟遥控器连接不起DJI GO,哪里出问题了,大神们

网友A:
换根数据线,换台移动设备,前两者都换了还是连不上,那就换个遥控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根数据线,换台移动设备,前两者都换了还是连不上,那就换个遥控器试试。

基本确定是遥控器内部大排线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