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一代 (不外加接收器的情况下)可以加装云台吗?

楼主(2016-10-11):
精灵的接收机上没有多余的通道,只有在飞控上的F1,F2通道,要实际云台控制就要多搞一个接收机上去吗?

网友:
是的,换接收换控

楼主:
但有人说,直接将俯仰控制线和地线 接到飞控上F2端口就可以

楼主:
终于完成升级。加花牌2700电池,1098克,一控搞定!

楼主:
引用 楼主:
终于完成升级。加花牌2700电池,1098克,一控搞定!

网友:
不用加接收机吧,原接收机有云台仰俯和横滚通道接口,看看说明书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