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50pro有必要改360mm桨吗?

楼主(2016-10-11):
现在适合450pro的电池选择太少了。用1500mah的电池又太重了。请问下有多少人改成480的?

网友:
改480用1500电池好像也重,听说都用1200的哦

网友:
6s 用1200或是1300就行了。

网友A:
一直用3s 2200的电池飞,300起落了,主轴也飞弯了,旋翼头也飞变形了,绝对没炸过,是飞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用3s 2200的电池飞,300起落了,主轴也飞弯了,旋翼头也飞变形了,绝对没炸过,是飞弯的

是不是震动大了,拉弯的啊?你3d转速多少呢

网友:
应该可以把,我也是你这情况,建议加长尾管,电调改到机身后侧,尾舵机用冰人的舵机座移到尾管上,这三种办法都可以把重心后移

网友:
现在真没必要改了,我都改回450飞了,现在流行380的桨

网友B:
325桨和360桨飞行感觉个浮力区别真的很大,你可以亲自尝试下

网友:
怎么回复重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5桨和360桨飞行感觉个浮力区别真的很大,你可以亲自尝试下

450不改的话可以上360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不改的话可以上360桨吗?

听说会砍尾桨,最好改480尾管

网友:
为什么我4s2200重心刚好?450l机身当450飞

网友C:
1350的電池剛剛好
我現在的pro都不用360槳了
325的槳便宜
飛起來比較穩當不會飄
機子弄得簡單不要太重
可以無壓力很愜意地到處亂飛

改大就變重
還不如直接升級大一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50的電池剛剛好
我現在的pro都不用360槳了
325的槳便宜

已经买1200mah的电池,决定不改了。谢谢各位

网友:
450不用改最实在了没必要,在搞台x3可360也可380,x3三轴粗壮好飞耐炸

网友:
直接上X3,也没多少钱

网友:
我一直都是原装的配置在飞,啥问题都没有。个人觉得没必要在450上改造太多,不如拿它好好练习,然后再买大一点的机子。

网友D:
如果是练习用机,先考虑炸机成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头罩用X3的,不过支柱得改长
真的可以用x3头罩吗?请教支柱怎么改

网友F:
450就450了,没必要改,改的话不如直接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