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学固定翼

楼主(2016-10-11):
各位大神请问 新手适合哪一款固定翼呀

网友A:
我也是菜鸟, 建议你找人带, 没人带就自己搞板机+模拟器练手. 入门了再飞其它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菜鸟, 建议你找人带, 没人带就自己搞板机+模拟器练手. 入门了再飞其它飞机

以前都是飞多轴的  现在想学一下固定翼

网友B:
搞 塞斯纳 或者FMS的魔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 塞斯纳 或者FMS的魔鬼

我朋友也建议我入手塞斯纳

网友:
先搞好小子,联系一下。

网友:
练习下,用好小子

网友:
我是天津的

网友:
先学F3p、SU27、kT板机入手快、炸机費底

网友:
冲浪者好机头套个可乐瓶超级耐炸

网友:
我的第一架固定翼也是1.4米的小赛,而后又换1.4M的冲浪者,就性价比来说,个人觉得冲浪者有几点好处:1、便宜。空机仅仅100多,比小赛便宜近一半;2、耐炸。背推桨不易损坏,没有起落架,草地降落更安全。只是没有起落架个人玩的时候不好起飞,需要手抛或者助手。可以先冲浪者X8,等飞行技能熟练后,可以还成小赛。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都是飞多轴的  现在想学一下固定翼

我也是先玩多轴, 再玩固定翼的. 固定翼和多轴差距有点大, 至少我觉得比多轴手动模式还要难入门一些...
第一架固定翼听人说飞冲浪好, 就买了冲浪, 没人带自己练了一阵模拟器就去飞了. 然后提控回家....
现在改用板机练手了...至少练到各种基本技术都掌握了再去飞其它的机型才会比较稳妥.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都是飞多轴的  现在想学一下固定翼

刚入固定翼首先飞机的滑翔、慢速性能要好、翼展大,这类飞机有塞斯纳、好小子、冲浪者X8、FMS魔鬼………………

但是刚入难免会炸,有炸就得修,所以后(腰)推比前拉好修,所以好小子、冲浪者X8比较适合

这就要考虑炸鸡成本(土豪除外),以上几款好小子  冲浪者X8价格也相对比较便宜

好小子跟X8比的话,我觉得滑翔性能X8要更好,所以推荐你入X8

但飞固定翼必须练好模拟器,因为他不会像多轴一样可以悬停让你想下一步怎么打舵,

另外最好也找个当地的老手给调飞机,飞机首飞时调试的重要性,不低于练习模拟器。
不推荐KT板机是因为这飞机性能跟组装有很大关系,怕新手不会调试,另外SU27之类的横滚太灵活了。

网友:
固定翼入门机 没有比好小子更适合的了,1、背推动力,机头向下炸鸡不会损坏电机 防火墙,2、EPP材料 柔韧性和抗变形能力优于EPO,一般小炸现场用502就修复。3、觉得控不住了 ,直接收油让飞机自由落体下来也不会有多大损伤。

网友:
FMS魔鬼  我最先入魔就是塞斯纳也是FMS的,没有魔鬼好飞,主要是前三点起落架,新手容易炸坏,炸坏就跑不直不好降落,魔鬼真的很适合新手,塞斯纳没这么好,看自己选择,两款飞机我都玩了的,

网友C:
魔鬼性价比低魔鬼性价比低魔鬼性价比低!重说三。建议冲浪者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魔鬼性价比低魔鬼性价比低魔鬼性价比低!重说三。建议冲浪者

如果没人带,自己又舍得出钱就魔鬼,组装容易,不会因为装机出现问题。钱紧张就冲浪者,冲浪者只有一个缺点,不装起落架起飞需要手抛,只要手抛起飞不炸鸡,飞行性能是一流的。不过如果是平整的草地,冲浪者即便没起落架也可以滑跑起降的。

网友D:
我的冲浪者让教练调试的!然后我再飞!飞了两天了,撞树上一次,机翼断了,舵机坏了两个,修好了,又飞,飞远了看不清姿态,一头扎湖里了,机头被爆菊,电池出来了,接收器进水,电调进水,舵机进水,机身裂了,休了三个多小时,头上套了个大可乐瓶子,没办法因为被爆菊了有一块没了,电池差点掉湖里,幸亏之前机头因为第一次炸鸡以后我缠的纤维胶布,要不然电池电调就上湖底了!傍晚修好了又出去飞了,性能更优异了感觉!哈哈,可怜我刚飞,四边抖飞不好!转弯不会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冲浪者让教练调试的!然后我再飞!飞了两天了,撞树上一次,机翼断了,舵机坏了两个,修好了,又飞,飞 ...

刚开始飞行最主要的是保持空域,不要飞出事先计划好的空域,不要飞到头顶上,更不要飞到脑袋后面。然后就是练习转弯,要保证转弯转的快,还不要掉高度,转弯过程中不能发生险情。第三步是练习飞直线,这个花的时间可能长一些,要飞的直直的。第四步是练习超低空通场,要维持高度。最后才是练习起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