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师傅们,帮我看看这个

楼主(2016-10-11):
最大高度限制,怎么改,返回在看还是50,这个怎么调,3s,比如我调到200,一会一看还是50.谢谢了

网友:
点击直接输入200就OK了

网友A:
开机状态下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状态下设置

朋友我就是开机状态下,设置的,不知道怎么保存,还是我的飞控有问题,怎么也改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我就是开机状态下,设置的,不知道怎么保存,还是我的飞控有问题,怎么也改不了

输入完数字,敲软键盘的回车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还是没搞定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已经搞定了

网友(2017-02-15):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已经搞定了

怎么搞定的,貌似开机状态下直接输入,然后回车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