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50A V3 好赢50A V3 好赢50A V3电调定速问题

楼主(2016-10-12):
第一次给电调用设置卡设置到 Gov Store(定速存储)模式,油门曲线设置0 50 50 50 50,按道理说明书第一次飞应该执行好赢电调定速标定。然而实际这货直接就自动到了设置的定速速度,还傻等11s等他完事,但是貌似没这个过程啊。。。等了1分钟也没啥反应。
然后就飞,1550电池飞了13分钟不小心,担心电池过放。估计3.6电压。请问没标定是什么个鬼?

网友:
你要什么反应?

楼主:
不说11s之后会速度降下来吗,然后重新启动?或者断电重开?
正确流程是咋样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说11s之后会速度降下来吗,然后重新启动?或者断电重开?
正确流程是咋样滴

说明书说11s完成转速标定。没说会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说11s完成转速标定。没说会下降

学习了, 知道怎么做了。谢谢

网友B:
你听到转速稳定了,标定就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听到转速稳定了,标定就完成了

谢谢大神,感觉定速容易给飞过放。

网友:
要学会定时间飞行。

楼主:
后来看电压是3.7 看来还行……

网友:
电池很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