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250 长款分电板应用

楼主(2016-10-12):
大家帮我看看我的分电板,因为收的二手,不知道怎么用,现在只接了电源和电调分线,,,但是看上面好多接口,感觉没有利用起来啊,,有没有此款分电板的使用说明书之类的。。。

网友:
这奇葩的绕线好似在咸鱼看到。。。。

楼主:
这个分电板上还有一个小喇叭,貌似是寻机用的,如何启用啊,,怎么接线啊。。。这款机子现在在飞,一直挂闲鱼上卖的,,,,等我玩够了,就出。。。

网友A:
这个分电板比较好用,我也在用。 淘宝上找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分电板比较好用,我也在用。 淘宝上找图

方便看看你的走线嘛,这个应该叫zmr250 淘宝已快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便看看你的走线嘛,这个应该叫zmr250 淘宝已快没了这是我的,

不知道跟你的一样不,要仔细核对,最好接之前用电压表量下电压,以免把设备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