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作死,华坑F210遇到大麻烦了,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6-10-12):
前几天觉得飞起来有点抖,就手贱打算调下PID,做好飞控备份后,把P值改小了一点点保存,然后出现飞机无法解锁,所有摇杆、拨杆处于正常位置,飞机处于水平位置,油门位置最低,依旧无法解锁。
具体表现是:正常油门杆推到左下角进行解锁,正常应该很快就能解锁,然而今天推到左下角,结果左转向LED灯一直闪,飞机却没有解锁。

连地面站打开CF看,接收机一切正常,电机用地面站启动也正常。

无奈之下干脆把飞控恢复默认设置,现在更扯犊子了,连对频都对不上了,对频操作后飞机一直在报警没有成功对频,已经尝试清除固顶ID,采用自动搜索对频方式也不行。

更奇葩的是,你说对频没对上吧,我无意间往左拨了下油门摇杆,转向LED黄灯居然能亮。。。

实在无解了,求高人指点吧。

华科尔F210+D7控,飞机的启动和对频操作我不会弄错,毕竟不是第一次飞了,不可能犯低级错误。

网友:
联系售后问问吧

网友:
对频没问题,只是你恢复了出厂,通道都要重新设置

楼主:
已经OK了,万幸手上有个前几天做的备份,恢复后就好了。

另外提醒一下,CF恢复备份的时候,汉化版1.1.0备份的文件,如果用最新的1.3.x的英文版恢复,PID会有问题。

网友:
来看看,解决就好哇~~~

网友:
再怎么调应该也能对频呀,还是有其他没发现的问题

网友(2017-03-06):
大哥,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左边的红灯不亮,右边的的红灯一直闪,报警一直响,打转向,转向黄灯也会亮,其他的就是没反应,求帮忙,怎么解决啊,我就只是连接地面站想把飞机调平衡而已

网友:
我没有备份,我什么都没动,就在平衡那里点了一下,让它自动调节平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