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除apm飞控外,固定翼还有哪些好飞控

楼主(2016-10-12):
自己想做一架带FPV超视距的飞机请问哪个飞控比较好,除了apm以外?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
可以用cc3d飞控,便宜又好飞

网友:
mark   关注    ,直机玩家也正想玩固定翼FPV呢,

网友A:
u22,飞宇都行,带gps,调参也比apm方便,当然apm性价比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u22,飞宇都行,带gps,调参也比apm方便,当然apm性价比很高

需要稳定的

网友:
fpv的话还需要要求那么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Eagletree Guardian

顺便在挂点东西上去

网友C:
兄弟,你是准备hang ce用吗?那最低也用飞宇的熊猫2吧。

网友:
pix h 果子 u22 a 非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是准备hang ce用吗?那最低也用飞宇的熊猫2吧。

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