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飞控的蜂鸣器响声都表示什么现象?

楼主(2016-10-12):
飞了一阵PIXHAWK飞控的四轴,还真不知道那个蜂鸣器的响声都表示什么。原先的四轴机臂是方铝管的,感觉不是很坚固。花了一天时间将机臂改成碳管的,还是450轴距,结果加电死活解不了锁。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掰杆解锁时蜂鸣器总是滴答--滴答。求解了.
  这是改前的四轴,飞了2、3个月了,很稳。   这是改后的四轴,就是不能解锁。真是见鬼了。

网友A:
检查是否开启电池监测,电池电压校准是否准确

网友A:
安全开关是否按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全开关是否按下

当然按下了。在地面站里显示罗盘不相容,真是不可理解。改装前飞得挺好的,只是将飞控等器件拆下后换了个机臂又安上,怎么罗盘就有问题?奇怪得很。等校准罗盘后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是否开启电池监测,电池电压校准是否准确

四轴上安装了低电压报警器,我关闭了飞控的电池监测功能,用的是刚充完的电池也不能解锁。

楼主:
重新做罗盘校准后,一切正常。飞起来感觉改碳管机臂后比以前的好了不少,更稳了。
谢谢模友的支持!

网友:
说明罗盘在换铝管前后受的外界影响发生了变化 。罗盘到铝管的距离最少也应该有15CM以上了,换后还是影响了罗盘。这样一来,真得考虑怎么样才能把罗盘安装得更远一点了,毕竟下面还有强大的电流产生的磁场,还有电机的永磁,还有各种大功率的无线电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