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飞X8,玩FPV求老鸟推荐成熟稳定的配置

楼主(2016-10-12):
一直飞苏27,飞得差不多了,打算下一步飞X8,玩FPV,看过很多老鸟的配置,有点眼花,求老鸟们推荐成熟稳定的配置,谢谢!!!

目前手上有X8空机,还没安装。遥控打算升级一下,目前是看中天地飞9  升级版
打算实现下面功能,请老鸟们推荐飞控和图传(包括遥控和后期的增程也可以),谢谢!
1、稳定飞行功能,定高飞行;
2、失控后,能自动返航,飞到头顶转圈(这点很重要,先期不打算增程,1公里左右飞了转转);
3、带OSD显示,能看到实时飞行信息,电池电量;
4、能有航线规划功能,按事先设置的航线自动飞行;

另外看中网友的飞萤6S,拍的视频效果还不错,打算搞一个,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推荐

先表示感谢,老鸟们帮帮忙吧!!

网友A:
不过不支持使用天地飞,还是换换其他的吧,我个人使用华坑d10,手感比14sg
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不支持使用天地飞,还是换换其他的吧,我个人使用华坑d10,手感比14sg
还好

华科尔D10   是这款吧?
谢谢,先加入购物车,好好比较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华科尔D10   是这款吧?
谢谢,先加入购物车,好好比较一下!!

我同事闭着眼睛摸14sg,和d10,说d10是14sg,双向轴承不是盖的,不过有钱还是14,我的14sg用起来真心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同事闭着眼睛摸14sg,和d10,说d10是14sg,双向轴承不是盖的,不过有钱还是14,我的14sg用起来真心舒服 ...

呵呵,老兄放毒了      先慢慢烧吧!!我现在用的是MC6,感觉还不错,换成D10已经跨出一大步了

网友:
14SG性价比很好,推荐使用

网友B:
我不好意思说我的天九没有增程,城镇飞大胖子空中拉距近两千米,之前用D10飞四轴多地空中拉距撑死了1200米。

网友:
d10白色的功率调到最大,我飞了2k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不好意思说我的天九没有增程,城镇飞大胖子空中拉距近两千米,之前用D10飞四轴多地空中拉距撑死了1200米 ...

固定翼拉距和四轴拉距不能比的,我同一个接收机,固定翼明显远很多,因为固定翼机身材料不遮挡信号,机上设备不复杂,设备相距稍远,互相干扰小,多轴机架恰恰相反。图传发射也是一样道理,同样一个600毫瓦图传发射,我用在四轴上能飞800米没图像,用在固定翼上能飞七八公里。

楼主:
看了兄弟推荐的
pixhawk飞控和D10的遥控,都不错,还有图传  GPS啥的,大家也给推荐一下吧,谢谢!!!

楼主:
对于图传,昨天看到一款可以接到手机上的数传,还不太明白,希望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
14sg手感一般,不如天7

网友:
pix可以失控返航吗

网友D:
飞控直接选择u22,遥控器选择华科尔D10或天9,摄像头选择飞萤Q6,接收选择鹰眼7寸一体机。图传本人不懂,不敢推荐。以后要增程直接增加切糕433即可。

网友D:
另外建议你不要着急,x8先裸飞一段时间再增加fpv设备,直接上设备某天你会后悔的。

网友:
我用mz24,比14sg故障率低点,14sg的按键众所周知的易坏

网友E:
冲浪者x8 还是天行者x8  没飞过冲浪者的 第一次降落绝对让你难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冲浪者x8 还是天行者x8  没飞过冲浪者的 第一次降落绝对让你难忘

冲浪者X8

都说X8比较好飞,但我没飞过     我现在只玩过苏27,KT版的  魔术版的都玩过,降落没什么大问题了,很少炸机了,用手接有时候也能接得住  (20%-30%)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控直接选择u22,遥控器选择华科尔D10或天9,摄像头选择飞萤Q6,接收选择鹰眼7寸一体机。图传本人不懂,不 ...

干货啊,收藏!!谢谢老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建议你不要着急,x8先裸飞一段时间再增加fpv设备,直接上设备某天你会后悔的。

谢谢提醒,那是自然  一步步慢慢来
现在手上还有苏27在玩着呢   不着急!业余时间玩,低烧中。。。。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冲浪者X8

都说X8比较好飞,但我没飞过     我现在只玩过苏27,KT版的  魔术版的都玩过,降落没什么 ...

呵呵,试试就知道,好飞是好飞,能不能降下来是个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呵呵,试试就知道,好飞是好飞,能不能降下来是个问题

降下来是绝对下的,着陆方式不同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F:
降下来是绝对下的,着陆方式不同而已

呵呵 炸下来也算下来了,方式不一样 不看结果有意义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固定翼拉距和四轴拉距不能比的,我同一个接收机,固定翼明显远很多,因为固定翼机身材料不遮挡信号,机上 ...

请问你图传用的什么天线?我的2W图传双蘑菇天线,两公里多就看不清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图传用的什么天线?我的2W图传双蘑菇天线,两公里多就看不清晰了!!

发射用的棒子,接收一个蘑菇一个小平板

楼主:
看了U22  好像不错,能达到要求,适合刚入门玩FPV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了U22  好像不错,能达到要求,适合刚入门玩FPV的

u22够你用到高手级别都不用升级的,我现在担心的是你的技术水平还不适合fpv。先目视飞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u22够你用到高手级别都不用升级的,我现在担心的是你的技术水平还不适合fpv。先目视飞行吧。

是的,就算买回来,也不会急着装的,慢慢玩!!
暂时还是飞苏27,爽飞的感觉真好
X8早就买回来了,还没装呢,毕竟有时候工作忙也没时间玩
谢谢指点啊,这时交流的平台真好

网友:
飞控有41ap也不错的,推荐看看

网友G:
MFD果子飞控满足你所有的要求,建议上增程,fpv爬个高一不小心就超了,图传的话推荐欧姆维,1w15km都是小意思。有增程遥控就无所谓了,fpv不需要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G:
MFD果子飞控满足你所有的要求,建议上增程,fpv爬个高一不小心就超了,图传的话推荐欧姆维,1w15km都是小意 ...

你的ID  主是MFD啊!!是商家么??

网友H:
我也是新手入FPV,我说下我的配置吧,U22飞控 鹰眼Q6、欧姆威1W图传、鹰眼锐视旗舰版、枫叶小平板、肥鲨蘑菇、切糕433。目前使用感觉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新手入FPV,我说下我的配置吧,U22飞控 鹰眼Q6、欧姆威1W图传、鹰眼锐视旗舰版、枫叶小平板、肥鲨蘑 ...

太好了,遥控用的啥?电池用的多大的?正常爽飞几公里

网友I:
切糕433增城    罗美1.2G 图传 爽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切糕433增城    罗美1.2G 图传 爽死你

谢谢兄弟推荐

网友: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我也顺便挣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