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忙看看问题

楼主(2016-10-12):
1、用的是naza m lite 配E800的配置,油门低于50%时,电机差速较明显,但是能起飞,为什么?  2、起飞后一段时间,指示灯红灯频闪(GPS起飞前正常),降低高度或者降落后,指示灯又恢复正常了,为什么?  3、电机间歇的发生对角抖动,抖一下又不抖,调了好久感度还是不行,影响航拍效果。

网友A:
丟掉没用的东西,最差的飞控,CC3D都比它好。

网友B:
飞控的问题,换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丟掉没用的东西,最差的飞控,CC3D都比它好。

航拍用CC3D??难以想象,技术应该还没到这个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的问题,换个试试

接连三个飞控都有这样的问题,应该是我有些细节没做好,但是又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航拍用CC3D??难以想象,技术应该还没到这个程度

不多说了,祝你平安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