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头追 还知道哪个几款控可以做 我的天9做不了出了

楼主(2016-10-12):
急求方法  用什么控可以做头追 我是玩4轴的 ,固定应该有人知道怎么去做吧

网友:
可以分通道教练的都可以,例如,1234通道的数据来源于控,56789等通道数据来源于教练口。

网友A:
最便宜又好用的就是华科尔D10,但需要刷deviation的固件,这个固件里面有中文选项,但说明书是英文的,需要你消化几天。

网友A:
顺便问一下楼主的头追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便宜又好用的就是华科尔D10,但需要刷deviation的固件,这个固件里面有中文选项,但说明书是英文的,需要 ...

可以把 详细的说明发我吗,

网友(2017-03-30):
解决了吗?楼主,教教我

网友:
最便宜的遥控器是500块钱的乐迪AT9遥控器!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企鹅837550202!昨天我才试了,内置在遥控器里面!华科尔d10也能用,不过说实话没有at9接线方便!两种遥控器我都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