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炸!炸!

楼主(2016-10-12):
昨天组装的yak130,今天下午带着试飞,电池是6S、3300、45C的,飞上去头有点重了,而且飞机老是往左边,调了微调,不明显。最大的问题来了,飞机太灵活,感觉不受控制,一打舵速度极快的。请求大神告诉我,有什么办法让他不那么灵活,是不是调整舵量和舵机的速度。万分感谢了。

网友A:
设个大小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个大小舵。

不太明白,还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还请指教

我是天8控,有大小舵设置,我新飞机飞,都是先设副翼,升降,方向都设60%舵量。然后飞飞感觉下,再适当分别调大点调小点。你查查你控的说明书怎么设吧。

网友:
陀量调小一些,起飞后不要飞太快。

网友:
设置曲线

网友B:
呵,妹妹飞手哇设置舵机行程或曲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天8控,有大小舵设置,我新飞机飞,都是先设副翼,升降,方向都设60%舵量。然后飞飞感觉下,再适当分 ...

现在我设置到70%,方向没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妹妹飞手哇设置舵机行程或曲线吧

已经设置好了,等待下次试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设置到70%,方向没设置

随便吧,主要就是副翼,升降。方向用的少。

网友C:
D/R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D/R曲线

好像没看到D/R曲线,只有调舵机行程量。能不能把舵机速度调慢点呢?

网友D:
飞机异常贼,抖动,基本是飞机电池向后滑了,使重心靠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机异常贼,抖动,基本是飞机电池向后滑了,使重心靠后了

电池是往后了一点,但是平衡头还是重了,要是在往前的话估计头都抬不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女模友???????

应该是楼主的内人

网友:
飞机和遥控器都很棒。 调舵面曲线可以减小舵在中心的灵敏度。

网友:
开始飞舵面大点好调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一个三段开关来控制大、中、x3个舵量,分别对应100%、60%和40%的舵量,D/R设置-50%,在新机试飞时开关打在中舵位置,飞机上天后如果反应太灵活立即把开关打到小舵40%的舵量,如果反应迟缓就把开关打到大舵100%的舵量位置,这样相对来说试飞比较安全可控,然后在试飞完成后再对实际现有的舵量进行调整。

网友:
可以设三档大小舵量(D/R)。及曲线EXP 。在说明书第110页。

网友:
红色飞机漂亮,这种飞机一般都灵活速度快,机动性能好

网友:
摇控器里面有大小舵设置的,把比例调小点,设置个转换开关就好了。

网友:
最好不要调遥控器里面的行程,把舵面的拉杆舵机摇臂这一端往舵机摇臂内侧的孔装

网友:
炸炸就习惯了

网友:
同款遥控器,同款贴膜,同款飞机,如果你是妹子说明我们很有缘分,如果你是男的当我没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是往后了一点,但是平衡头还是重了,要是在往前的话估计头都抬不起来了。

头重只会低头,尾重就会异常抖动,跟乱流一样

网友:
飞机越小越灵活

网友:
你们的眼睛真贼。

网友:
不都说130好飞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设置好了,等待下次试飞

OK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是往后了一点,但是平衡头还是重了,要是在往前的话估计头都抬不起来了。

目测你的电池还是太靠前了

网友(2016-11-27):
6s电池直接退到底试试

网友F:
建议玩飞机前先换成运动装以及找飞机专用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玩飞机前先换成运动装以及找飞机专用鞋。

好的,谢谢

网友:
炸炸更健康,亮点是女飞手!顶一个

网友:
大小动作设置里将副翼调至40%即可

网友G:
EXP可能更重要

网友H:
美女,太灵活是你舵量太大了。

网友I:
新飞机试飞一定设置大小舵!小的设置成百分40大的设置100这样小舵上天不行了在大

网友J:
1、有美女
2、用FUTABA的人 调机还不会?

网友K:
木板第一个孔后,我也是6s3300的,舵量按说明书调就行

网友L:
以上高手已有正解。只是提点小建议:在放电池的木板上贴一块防滑棉,减震又防电池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