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50空中运输

楼主(2016-10-13):
航拍
闲的无聊于是加装一个半自动投放器 起飞重量3180g 最大载3KG无压力

网友A:
第二个视频这么抖怎么航拍

楼主:
姿态模式 飞得太快 形成摆钟现象 所以有抖 GPS模式完全能稳住

网友B:
这个不错 ,也有一定的实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错 ,也有一定的实用性
什么实用性?

网友C:
不错,玩玩还行。

网友D(2017-01-04):
楼主能说下你的电机 电池 浆的型号吗?也入了个650机架。不知道配多大的电机和浆。电池打算用6S的

网友E:
请教:电机?电调?桨?飞控? 发几张细节图片可以吗?谢!

网友D:
楼主能分享下你的配置吗?飞控是用的哪款呢?

网友F(2017-02-04):
3508 4108 1555桨 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