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回传问题?

楼主(2016-10-13):
监视器里传回的视频图像上面的各种数据(比如姿态线,电压,高度等等),这种的数据是用什么数传传回来的吗?

网友A:
那个是osd  中文叫视频叠加系统 用图传传输
数传是另外开个通道跟地面通讯的  可实现的功能要比osd更多  例如计划飞行 俗称指点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osd  中文叫视频叠加系统 用图传传输
数传是另外开个通道跟地面通讯的  可实现的功能要比osd更多  ...

那直接用数传电台也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