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1后轮离地 严重左偏求助

楼主(2016-10-13):
fms p51飞起来姿态都很好 就是起飞后轮离地一加速立马左偏 能偏90度 后轮和垂尾感觉都是正的 求助!

网友A:
这么夸张,能偏90度,难道垂直安定面是摆设,或者电机左拉厉害?

网友B:
起飞的时候带点升舵,始终保持后轮接地。

楼主:
电机拉力线偏右的

网友:
这是典型的反扭。
fms的二战像真机反扭都比较大,起飞滑跑时一定要缓加油门,同时用方向舵向右修正直到飞机离地,否则左偏会很严重。

网友A:
需要手动打右舵,使劲打!我在模拟器上起飞都得把舵几乎蹬到底。

网友:
P51全套 多少钱  除了遥控设备以外

网友:
前起落架两个轮阻力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手动打右舵,使劲打!我在模拟器上起飞都得把舵几乎蹬到底。

右舵是哪个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飞的时候带点升舵,始终保持后轮接地。

是个好建议 我的电机有些下拉角度 回头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个好建议 我的电机有些下拉角度 回头试试

这种方法是不可行的,后三点飞机起飞滑跑到一定速度时后轮都会离开地面,并且二战机会更明显。
要想使p51起飞滑跑时跑的直,唯一的方法就是用右舵修正,其它都不可行。

网友D:
如果天上飞问题不大的话,拉力线的问题应该不大,所以调整拉力线应该解决不了你这个问题,还是滑跑补舵面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方法是不可行的,后三点飞机起飞滑跑到一定速度时后轮都会离开地面,并且二战机会更明显。
要想使p51 ...

为何我的欧兰斯747-4也有这个问题,而且这个飞机问题超级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何我的欧兰斯747-4也有这个问题,而且这个飞机问题超级多

后三点的机型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机身短的更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天上飞问题不大的话,拉力线的问题应该不大,所以调整拉力线应该解决不了你这个问题,还是滑跑补舵面吧 ...

不错。成品机出厂时的拉力线都是不需要调的,起飞滑跑时要通过缓加油门补右舵的方法使飞机直线滑行直到尾轮离开地面。

网友:
拉升降舵

楼主:
我的电调是中特威螳螂85a 可调多档的马达启动力度和可调马达进角 这两项什么意思 怎么设置好

网友:
飞机对着自己 电机要偏左

网友:
成品及根本不用担心飞机问题,尤其是fms的二战机,这是纯粹的飞的少没经验导致的操作问题,多飞飞就好了,找个宽敞的地方多练习滑跑就行了

网友E:
不滑跑,直接手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滑跑,直接手抛。
能手抛都好了 翼展1。5米呢

网友F:
是反扭,我也有架

网友F:
你起飞的时候不要全油门,要慢慢加油门

楼主:
是反扭 电机放的久了 用牙签点了2滴机油 好了很多

网友G:
手的问题~~尾轮快离地之前,轮子导向性变弱,而这个时候方向舵的舵效也弱,所以要提前根据速度控制好方向舵舵量修正方向

网友H:
都回答的挺对的。只有一个回复让你‘拉升降舵’。这不是明显在坑你么。

网友I:
5楼正解,多练练就好了,缓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