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680机架 kv610电机 4s电池 上1447桨 合适么?

楼主(2016-10-13):
有用恒力4225 kv610电机 上1447桨的么?相比于1238,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网友:
这kv值选的有点大吧?

网友A:
桨有点小,我的3508电机580KV,机重2.1kg,4s,5300mAh留空时间至少15分钟以上,用1447豪无压力,全电飞完电机只是温温的而已,供你参考。相比1238明显动力强了很多,但问题是动平衡一定要仔细做,1447比1238的振动大太多了,没做好1447根本没法飞。另外如果飞完电机很热说明是PID没调好,飞控调整的太强烈了,要减少P和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有点小,我的3508电机580KV,机重2.1kg,4s,5300mAh留空时间至少15分钟以上,用1447豪无压力,全电飞完 ...

你是用的什么桨? apc的1447?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用的什么桨? apc的1447?

T宝上的所谓乾丰仿APC碳纤尼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