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ee rotor F3 (brf3) 飞控的问题

楼主(2016-10-13):
Bee Rotor F3 飞控, 简称 brf3,我之前发过装机贴,因为用起来很简介,也给大家推荐过。
自己又装了两台,也都是用这个飞控。

某日忽然连电脑无法调參,表现为无法识别设备;接上动力电池后,连接正常,也可以调參。
询问店铺客服,答曰usb供电芯片故障,且无法维修。

我就纳闷,这个飞控藏在核心出,又无风吹日晒雨淋的,咋就自己坏了呢?坏了还不支持维修,哪怕付费维修也可以啊!

深藏不露

网友:
供电芯片坏了没有不能维修的说法。只要确认是供电芯片的问题,手机店都能拆换维修。商家纯属赖账。

网友:
和f3什么区别…

网友:
我也是这飞控,也有这种情况发生过,后来刷了2次固件就好了,楼主试试!

网友:
你接上电脑飞控如果蓝灯亮起说明你的飞控usb供电应该没有问题,短接boot强刷固件就可以了。如果接上电脑飞控没有任何反应,那么你的供电真的有问题,你可以通过接动力电池来解决供电,然后插上电脑调参设置。

网友A:
这板子上集成了minimosd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上集成了minimosd

这样啊。

网友B:
应该是供电2级管挂了..修理的话换个就好..不修的话自己飞线也可以解决...不是什么大问题..这个二极管吧..有个好处就是不小心短接的时候不会烧飞控..只是会烧掉二极管..我之前接收机不小心短路冒烟了..飞控也没事..也就是二极管挂了...这个不可能不给维修啊

这样.你价格一下 这企鹅群 544 1994  33  是br的官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供电2级管挂了..修理的话换个就好..不修的话自己飞线也可以解决...不是什么大问题..这个二极管吧..有 ...

赞!

网友:
这个brf3很好用!我现在的3个架子都是这个飞控,搭配分电板有电流计,而且电路设计比较好,对miniosd干扰很小,用过独立的miniosd就知道为什么这么说了

网友(2016-12-18):
当初也是看上这飞控整合性不错,也装了一台。但是怀疑分电板质量太差,所以只要我 OSD显示电流超过10几 A, OSD就消失了。亏我还在 5V 跟12V输出端各加了一颗470uf的电容。一样没有效果。不知道大家使用上 OK吗?
我的配置:
210机架
好盈20A刷 BL
银燕 RS2205
Beerotor BRF3
TS5828
Sony C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