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新做一对机翼

楼主(2016-10-13):
使用的是E51树脂45g, 固化剂用量为4:1,11.25g,共56.2g。

因为一次做两个机翼,怕操作时间不够,就没按要求的3:1的用量配制。
        环境温度平均21度,没条件加热,就等了30个小时。早上拆开感觉固化良好。

使用0.05mm玻璃布铺满全展长,发现玻璃布还有一截,不能浪费,就把剩下的约50cm也铺在了翼根处。
这样,翼根至中段的强度好一些。

一对机翼,毛重96g,粗剪后86g。

虽然这是第三次做出玻璃钢的机翼了,依然有很多问题。

1,这是第一次用有拼接的翼芯,粘接材料用的是泡沫胶。
挤压紧后胶有溢出造成凸起。打磨也处理不好,磨轻了磨不掉,磨重了伤翼芯。
求指教。用树脂粘?

2,特地在翼芯的前缘单独涂胶,解决了之前的问题。但后缘也出现了约1mm的空心区域。可能是胶少了或是压力不够。

这一处的前缘是尺寸差了一点点,胶也少了点。

3,pvc胶片剪裁时,桌面环境不干净。
在桌面上及切割板上历史遗留有胶水颗粒、小凸起、头发、玻璃布残丝等等未清理干净的各种东西,
导致胶片被划伤,被污损,被粘到pvc胶片与第一层玻璃布之间。
烦啊,看到了也没办法给取出来,胶和气泡都处理好了。
        还有用油性笔画翼芯在pvc胶片上的大致范围,也是上面的原因纠结,
翼芯就放到了有笔迹的那一面,也就不小心的粘到了笔迹。
还有翼芯,表面没保护好,有点坑坑洼洼的点,导致玻璃布与翼芯粘接不好,
就能看到不少白点点,应该是玻璃布与翼芯之间贫胶了。
反正已没什么看相了。

4,翼尖部位碳丝感觉铺的长了。长出来的不太好修剪,如果留1到2cm不铺强度就又差一点。
手头也没1k的碳布,那12k的太厚了。

5,请教两翼粘接的方法
        这次我决定先用树脂先粘牢,给个三五度的上反角。手头只有12k的平纹碳布和0.1、0.05、0.03的玻璃布。
        用碳布吧,不用负压,前缘肯定不贴合,两面的碳布之间就会至少有3-5mm的空隙。
        用玻璃布,担心强度不够(我打算做小滑翔机,不是dlg)。
想要表面光滑镜子效果,除了用pvc胶片上负压,或用普通透明胶粘压,还有什么其他的好法子吗?

网友:
技术活,学习了

网友:
PVC上涂蜡 然后擦干净。一点杂质都没有。。
边缘有空的是负压不够。。用真空袋的吧。。做好密封可以没空鼓的

楼主:
谢谢指点,那机翼对接部位的处理有好法子吗?只有抽真空才能做到光滑和完全服帖吗?

网友A:
凸起的地方,可以袋子真空抽好以后,找个银行卡小心刮一下就平了,真空袋要做好确实不容易的,好多细节要积累

网友(2016-11-12):
泡沫用的不对,用对了不会流出来。

网友:
已经很好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凸起的地方,可以袋子真空抽好以后,找个银行卡小心刮一下就平了,真空袋要做好确实不容易的,好多细节要积 ...

请问youlan,最近天使模型论坛老是不能够上,是不是论坛已经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youlan,最近天使模型论坛老是不能够上,是不是论坛已经没有了?

说什么服务器到期了之类的,后来就死了一直没恢复

网友(2016-12-12):
请教下开副翼的过程。

楼主:
在机翼上表面开缝,气动性能略好。
像真机通常在下表面开缝。能把缝隙在各角度时都封堵最佳。

副翼长度为弦长的20-25%

副翼宽度,速度越快的机型所需越短。

裁纸刀或刀片,垂直方向切开出副翼,即不完全切断,也使较容掰开。
从翼根向翼尖方向的开槽可逐渐变小。

副翼与翼根的空隙越小越好,使舵机的推拉不受阻滞。

就 知道这么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那机翼对接部位的处理有好法子吗?只有抽真空才能做到光滑和完全服帖吗?

泡沫有专门的泡沫胶水,类似502这样水一样的,干了不会像软胶

没有模具,直接抽真空想要出光滑面,玻纤布胶水一定要足够,可添加少量二氧化硅轻粉,稍微弄粘稠一点

完全服帖有点难度,毕竟前缘是拐弯的,抽的时候外面找块布用手顺着一个方向刮平

没有模具只能想到这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泡沫有专门的泡沫胶水,类似502这样水一样的,干了不会像软胶

没有模具,直接抽真空想要出光滑面,玻 ...

感谢

网友(2017-01-25):
技术活,顶一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机翼上表面开缝,气动性能略好。
像真机通常在下表面开缝。能把缝隙在各角度时都封堵最佳。

再次看这个贴子时才发现上次的留言有个字没打出来。是说你的泡沫胶没有用对。普通泡沫胶就行,但不能多涂,涂后要晾干,夏天要凉半分钟,冬天凉一两分钟都没事,有一次我凉了5分钟都能用。判断凉干的方法是手指摸一下不粘手就行。然后一次对接成功,这时不会有胶流出了。泡沫胶不是涂上就对接,那样固化很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次看这个贴子时才发现上次的留言有个字没打出来。是说你的泡沫胶没有用对。普通泡沫胶就行,但不能多涂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