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J发动机的升级?

楼主(2016-10-13):
QJ26cc的发动机拉缸了,可不可以买个30cc的气缸和活塞升级成30cc的?26cc的曲轴箱能装吗?

网友A:
应该不可以,气缸与曲轴箱体不配套吧,还有曲轴连杆与活塞也不一定能配合。不过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可以一试,不成功便成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可以,气缸与曲轴箱体不配套吧,还有曲轴连杆与活塞也不一定能配合。不过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可以 ...

如果不可以那怎么改发动机可以提高功率?

网友:
可以通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不可以那怎么改发动机可以提高功率?

改装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如果轻而易举就可以提高发动机的功率那发动机厂就不必出那么多型号的发动机了,要想获得更大的功率直接买大功率发动机得了。

网友B:
我手上刚好有QJ30 我用小松的26CC改的,活塞要用北纬卅的,比QJ的在环和重量上都好一些,不过怎么改也到不了小松26CC水平,只是比原来QJ26CC 功率大一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装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如果轻而易举就可以提高发动机的功率那发动机厂就不必出那么多型号的发动机了, ...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刚好有QJ30 我用小松的26CC改的,活塞要用北纬卅的,比QJ的在环和重量上都好一些,不过怎么改也到不 ...

没有尝试过打磨气缸优化进气和排气吗?

网友B:
1,不想让船模占据太多时间,2,没有技术和工具,3,研究下去比较费时间和第一条冲突,我就休闲玩玩,现有的基础上调试重心,改善燃油性能就可以了。
QJ怎么改也改不到天上去,以前锉过排气,高转数下的寿命不过40分钟而已,扭矩损失太大。没有意思了。
你换个虎王一体机玩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不想让船模占据太多时间,2,没有技术和工具,3,研究下去比较费时间和第一条冲突,我就休闲玩玩,现有 ...

看来没意思改了

网友C:
直接买虎王27上装套装装起

网友B:
你如果没有试过就别瞎推荐,我用虎王一体机配小松26CC下机匣,四个孔位有差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如果没有试过就别瞎推荐,我用虎王一体机配小松26CC下机匣,四个孔位有差异的

只能自己改一下孔位了

网友C:
一体机是一体机27是27好吗,没试过会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