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大比拼,国产天地飞与乐迪

楼主(2016-10-13):
                             刚入手乐迪的at9s(以下简称at9s)遥控器,顺便和手上现有的天地飞8x(以下简称天8)做了个对比。
        写在前面特别申明,所以看法与观点,仅代表个人意见。土豪与高手请见谅,不喜勿喷。嘴下积德!!!
   此帖主要以视频和图片说明为主:  1)外观对比   2)功能对比   3)通电连接电装对比
                     4)at9s应用在飞翼   5)at9s应用于V尾的相关设置。

此视频主要对比遥控器外观。

此视频主要对比遥控器功能。

此视频主要对比遥控器连接电装。

at9s应用于飞翼相关设置。

at9s应用于V尾相关设置。

-------------------------------我---------是------------切--------------割---------线---------------------------

以下为图片对比:

楼主:
个人总结,天地飞缺乏创新,乐迪的性价比很高。

网友A:
感觉用贴地飞和乐迪比,贴地飞委屈的哭了

网友:
不是一个时代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用贴地飞和乐迪比,贴地飞委屈的哭了

第一次听说这个外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听说这个外号。

上次看泰森挑战阿里的比赛人家告诉我的

网友:
在用乐迪AT9看到这个评测很舒心

网友:
应该用同时代,同档次的遥控来评测,这样评测不太公平

网友:
乐迪的界面是仿futaba,但是做的那么难看。不能请个好点的美工设计下吗。

网友:
乐迪很不错啊,关于控我认为稳定性才是最重要的,其他的在我眼里都是浮云,个人觉的吧天地坑挺好,我一直在用,暂时没有失控记录。

网友B:
呵呵 乐迪AT9  功能最全面的垃圾控..等你接收机必须用UBEC供电的时候 你就知道乐迪产品是多么贴心了.... 你还别发回去检测  检测一切正常 只要不给接收机用外置5V稳压模块供电  铁定的不亮灯..用电调供电 肯定是不行....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AT9都这样 我知道的 4台控 3台的接收机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幸苦拍摄,学习

网友:
年代不一样啊

网友:
正想买AT9s,犹豫。。。

网友C:
我也刚买了台乐迪9S,想飞室内空心杯,发现个怪胎的地方,在Sbus下,无论怎么设置油门都是打横的,。

网友:
不同时代的产品,有什么可比性

网友:
比稳定比拉距还是天9优势明显。

网友:
我觉得还是天地飞靠谱,我用的天九已经五年了,从来没有失控过,非常好用

网友D:
主流机都用天地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流机都用天地飞

天地飞才是赢家,众人都说乐迪控扔到街上也没人要

网友:
中文菜单赞一个!

另外,感觉射频部分最好加装屏蔽罩。

网友:
乐迪的菜单做的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呵呵 乐迪AT9  功能最全面的垃圾控..等你接收机必须用UBEC供电的时候 你就知道乐迪产品是多么贴心了.... 你 ...

3至6Ⅴ应该都能工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呵呵 乐迪AT9  功能最全面的垃圾控..等你接收机必须用UBEC供电的时候 你就知道乐迪产品是多么贴心了.... 你 ...

而航模应用中,某些电调厂商采用7805作BEC的话,容易产生电压不稳的情况,原因是许多模友会用电调的BEC同时给接收机和舵机同时供电,大多数情况是不止一个舵机。
如果接收机接多个舵机,需要的工作电流比较大,比如3A,你的目前电调里的bec,提供的电流不足,比如1A,自然会出现接收机供电不足。你需要换个能提供比较高的电流的bec的电调或外置3A bec。
接收机供电不足,是和你需要接多少个舵机有关,进而和你bec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刚买了台乐迪9S,想飞室内空心杯,发现个怪胎的地方,在Sbus下,无论怎么设置油门都是打横的,。

抱歉没理解您说的“油门是打横的”,您是说动3通道,电机出现什么现象?
或者,你也可以通过下面的联系方式,与我们的售后工作人员详细沟通一下,
我们会尽力帮你解决问题。
电话:0755-88361717-882或886
QQ:2850416975  2850416973
邮箱:after-sales1@radiolink.com.cn
      after-sales@radiolink.com.cn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而航模应用中,某些电调厂商采用7805作BEC的话,容易产生电压不稳的情况,原因是许多模友会用电调的BEC同 ...

银燕60A电调  BEC输出5V3A 测试华科尔D7E遥控 正常 FUTABA14SG 正常  天地飞8 正常  连MC6都正常 唯独乐迪接收机  就开始第一次通电正常 第二次连接就开始不亮灯 用5V UBEC供电就能正常工作  只要接收机亮了 然后就算把5VUBEC拔掉 都没问题  断开电池再次上电 如果不用5V UBEC 接收机还是不工作.... (给朋友装大塞斯纳  就带4个9克金属舵机+3航灯  唯独乐迪接收机出现上述情况 而且是4台控的其中3台接收机都是这个现象 这个现象和多少舵机和BEC电压完全不靠边  接收机根本不工作 灯都不亮  很说明问题了)

网友:
神仙打架,小民怎么办???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呵呵 乐迪AT9  功能最全面的垃圾控..等你接收机必须用UBEC供电的时候 你就知道乐迪产品是多么贴心了.... 你 ...

那你怎么不想想是不是你电调的问题呢,乐迪接收机支持高压,玩直机可以直接2s供电,这点很舒心,天地飞的话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你怎么不想想是不是你电调的问题呢,乐迪接收机支持高压,玩直机可以直接2s供电,这点很舒心,天地飞的 ...

5种遥控器的接收机测试 唯独乐迪出现问题 你还怀疑是电调的毛病?

网友:
乐迪r9d接收机当初设计为了支持高压,所以添加了些元器件,会相对市面接收机需要较高的电压,但那仅仅几豪伏的差距,不影响正常使用。如果确实如你所说,可以把视频提供给我们,我们会尽力帮你解决问题。
电话:0755-88361717-882或886
QQ:2850416975  2850416973
邮箱:after-sales1@radiolink.com.cn
      after-sales@radiolink.com.cn

网友:
忍不住又进来看看,基本照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