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inspire

楼主(2016-10-13):
10月14日更新----
------------------
首先,你需要把所有的部件用打印件打印出来。

所有的结构部件使用了3mm的实心外壳打印,所有零件的层厚是0.2mm。很有必要使用较厚的外壳,因为那样你就能轻松的扩孔好埋入滚花螺母,而不用担心破坏零件。同事零件也会有更好的强度。

为了方便滚花螺母的安装,我是用3/16''的钻头扩孔,然后把滚花螺母旋到一只长的M3螺钉底部。然后把螺母放进去,同时使用烙铁加热螺母的头部,一边加热一边往里塞,直到螺母整个没入零件,这是移开烙铁,用手把持住螺钉以保证螺母的角度,等到零件冷却下来。最后旋出螺钉。这样,你的螺母就能较为正直的安装到零件里去。

我的机身下盖使用了20%的填充率,1mm的外壳。把它装到机身上。标准的版本中,你需要用到四支M3,两个长的固定后面,另外两个锁对角。我用的是两只6-32螺钉锁对角,因为我使用的是一个修改版的滑块:
滑块文件在此:
http://www.zerocalvin.com/inspired/Wormdrive_with_Support_V1.stl
其实我并不十分推荐使用修改的版本。

然后酷炫的升降,,基本的想法就是,两个限位开关串联一起,连在舵机电机的供电线上,这样任意一个开关触发,就会停止舵机(限位开关使用的是触发的时候断开的那种)。两个限位开关分别并联一个二极管,这样电机才能在触发开关以后反转,不然,一旦开关触发,机构就动不了了。

10月14日更新----
好多打印机,要做点什么呢。

在thingsgiver找到了一套inspire1 的图纸。好了开始动手。定了一套E800动力和v2飞控。

开始打印。。。。。
相当漫长。。。4台打印机同时工作。

快要完毕

上图

楼主:
明天天亮就试飞去~~

网友:
不错,很厉害  装套A3飞控+LB2,功能就和悟一样了

网友A:
3D打印就是方便啊

网友B:
兄弟这个的图纸链接给我发下,我也有台这样的打印机

网友C:
工作室漂亮,点赞!工作台太乱,差评!!

网友D:
不懂3D打印,而且我总觉得3D打印出的东西只能当个摆设,能实际用吗?材料是什么?强度够不够?确实不明白

网友:
同好!可否共享图纸?  521137562@qq.com

网友:
这个要打印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懂3D打印,而且我总觉得3D打印出的东西只能当个摆设,能实际用吗?材料是什么?强度够不够?确实不明白

我不了解3d打印时,也认为就是个摆设,当我真的打印出东西之后,才发现是可以有实际用途的,pla材料居多,abs塑料也不少。我用pla材料,强度和韧性都不错,可以做多轴机架的!!

网友:
很好啊,挺漂亮!!

楼主:
一忙起来   就乱七八糟,,,,平时挺整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这个的图纸链接给我发下,我也有台这样的打印机

很高兴能帮到你哟~~

http://www.thingiverse.com/thing:593132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懂3D打印,而且我总觉得3D打印出的东西只能当个摆设,能实际用吗?材料是什么?强度够不够?确实不明白

强度挺高的,而且出于减重,内部填充率我都设定到60%---80%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这个的图纸链接给我发下,我也有台这样的打印机

http://www.thingiverse.com/thing:593132

貌似要fq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打印就是方便啊

3d打印机也是自己根据reprap做的。很方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thingiverse.com/thing:593132

FQ?

网友:
引用 楼主:
3d打印机也是自己根据reprap做的。很方便啊

高手佩服啊

网友:
好吧,我终于知道滚花螺母咋搞进去了,一直为这个事纠结

网友E:
高大上啊,说句实话3D打印我都很想鼓捣鼓捣,但不会,有谁愿意教教怎么弄我们也加入到此行业来搞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懂3D打印,而且我总觉得3D打印出的东西只能当个摆设,能实际用吗?材料是什么?强度够不够?确实不明白

但是你至少可以拿个样品找别人做金属件啊。光靠嘴说,可说不几明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作室漂亮,点赞!工作台太乱,差评!!

对于自己的工作台,再乱心里都清楚东西放在哪。前提是,每隔一段时间就得整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作室漂亮,点赞!工作台太乱,差评!!

对于自己的工作台,再乱心里都清楚东西放在哪。前提是,每融一段时间,就重新梳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大上啊,说句实话3D打印我都很想鼓捣鼓捣,但不会,有谁愿意教教怎么弄我们也加入到此行业来搞搞 ...

硬件问题我可以解决,编程的话,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