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简易变速器

楼主(2016-10-14):
    准备用石膏开模,各种技术浏览。无意中发现这个简易变速装置。具体的操作需要各位模友自己想象了。  如果有制作成功的,告诉我一下。  要是允许就把技术留下,让大家参考。

网友A:
不明白如何差速,是红色和蓝色速度不同?还是红色两块或者蓝色两块速度不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如何差速,是红色和蓝色速度不同?还是红色两块或者蓝色两块速度不同呢?

cvt的原理,红跟蓝齿比无极变化。

网友:
应该可行 你需要直线舵机

网友B:
中间那根黑色的传动带是弹性的

楼主:
高手  一下就知道了   就是CV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那根黑色的传动带是弹性的

应该是不弹性的,你看两个轴左右晃动决定变速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如何差速,是红色和蓝色速度不同?还是红色两块或者蓝色两块速度不同呢?

小轮带动大轮,扭矩大,速度慢。  演变  大轮带动小轮,扭矩小,速度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轮带动大轮,扭矩大,速度慢。  演变  大轮带动小轮,扭矩小,速度快。

那就是一会快一会慢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一会快一会慢百……

应该是依靠助力装置进行快慢速定位。    具体的制作 你问这位模友       ezk 发表于 2016-10-14 07:40,他是目前为止,唯一说出这种变速装置名称的高手。

网友:
CVT变速箱 1/1用的是钢带 京商有过类似的产品 耐用性 效率都一般 就停产了

网友:
CVT   在民用车上是很成熟的东西了
比例模型车不知道 但是肯定那链条不好做太小 不然就得用皮带了
线性舵机不好用 那个鼓是可以变直径的 不是直接推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轮带动大轮,扭矩大,速度慢。  演变  大轮带动小轮,扭矩小,速度快。

这就叫 设计容易,工艺难。。。

科学家把设计理论做好了,,,
工程师要把理论变为产品难。。。

网友:
精度要求极高

网友C:
踏板摩托车

网友D:
80年代重庆摩托车上用的变速装置

网友:
小踏板就是这个吧 叫啥普利珠 啥的

楼主(2016-12-10):
引用 网友C:
踏板摩托车
是普利珠吗?

网友E:
仔细看红蓝轮连接皮带的地方是个锥形,通过改变皮带在锥形上的位置改变直径。属于无级变速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