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DLG入门,求发射讲解。谢谢大家!

楼主(2016-10-14):
想玩DLG,但是不知道发射时舵角该怎么设置。高射是怎么调,低射是怎么调?我用天地飞7的控能玩吗?望大家能给普及一下DLG知识。谢谢!

网友A:
天7基本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7基本可以

请问遥控器该怎么设置啊?

网友B:
可以看看这本书,对dlg有很完整的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这本书,对dlg有很完整的介绍

哪本书?

网友B:
抱歉,前天的帖子照片没有上传成功

如想真的跳坑,建议你看下面这本书。
你只是问一两个问题,它却讲几百个问题来回答你那一两个问题。然后你的想法就多了,然后买飞炸、买飞炸、买飞炸。
最苦的是做飞炸、做飞炸、做飞炸、做飞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前天的帖子照片没有上传成功

非常感谢!

网友C:
楼主,我最近也在搜索相关资料,今日看到这篇觉得还比较完整,希望对你有用,虽然不同的飞机可能会有差别,但是功能是类似的。
http://www.docin.com/p-900442673.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最近也在搜索相关资料,今日看到这篇觉得还比较完整,希望对你有用,虽然不同的飞机可能会有差别, ...

谢谢!

网友D(2016-11-15):
天7无望,别逗了。 既然已经知道要这些模式了,就说明有要追求,不是随便飞,找一个有飞行模式切换的遥控器吧。XG6,是最低要求。推荐MZ-18,MZ-24。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天7无望,别逗了。 既然已经知道要这些模式了,就说明有要追求,不是随便飞,找一个有飞行模式切换的遥 ...

这次三水比赛看到新加坡队用的是清一色FR-SKY,这个是久经考验的了,也可以有!关键词:实惠!

网友:
言归正传,发射模式一般是以降低机翼升阻比的方式,减小机翼升力和阻力,达到追求最快爬升速度的目的。目前流派分两种:一种是高射,即副翼上翘减小机翼阻力,大角度出手以近乎直线爬升;第二种是通过弹簧开关,平射后以大上升弧度进入爬升角度之后,松开开关,让其垂直爬升,这种模式的设置是发射瞬间襟翼下压,松开关后襟翼上翘。

网友:
其实道理很简单发射模式就是降低阻力,到一定的高度返回正常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