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早发一贴~~精灵2飞控刷V2

楼主(2016-10-14):
朋友给了个精灵2的飞控,张的跟V2一模一样,查了很多资料,可以刷V2,并且有教程;
试着去刷了,也成功升级为4.02版本,但是无法解锁,红灯常亮,查了原因是没有指南针的原因,求大神给个明确的说法,到底精灵2飞控能刷成V2么?怎么用?
V2

网友:
找下v2说明书看看红灯常亮是什么意思,忘了,没有指南针你查个指南针不得了

网友:
不懂,帮顶。应该是可以刷。

网友:
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吧,那精灵2岂不刷一下机就可以不用智能电池了?
但是实际大家解决智能电池的方法都是换NAZA V2飞控

网友:
不能刷的,刷了也用不了

网友A:
实际上V2没有指南针也是可以解锁的  所以应该不是没有指南针的问题

网友B:
楼主,给个教程,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V2没有指南针也是可以解锁的  所以应该不是没有指南针的问题

一直闪红灯,调参软件显示,序列号有错误!是不是序列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给个教程,好不?

百度搜 Naza Lite升级到Naza V2 4.02固件   SB-DJI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百度搜 Naza Lite升级到Naza V2 4.02固件   SB-DJI的

升级后不是亮红灯吗?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级后不是亮红灯吗?怎么解决

调参一切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直闪红灯,调参软件显示,序列号有错误!是不是序列号的问题?

有可能吧  可能调参软件识别出系列号不是naza V2飞控的序列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吧  可能调参软件识别出系列号不是naza V2飞控的序列号

那找个序列号?还是怎么整捏?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找个序列号?还是怎么整捏?

这个是查看序列号的界面   怎么修改序列号我就不清楚的

网友:
楼主刷的时候用普通电池还是精灵的电池?手上有一个准备刷着试试,成功了分分享。

网友C:
那就加个内置罗盘的GPS再来调参吧,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加个内置罗盘的GPS再来调参吧,试试看

什么GPS带内置罗盘呢

楼主:
能正常解锁,可以飞?

网友(2016-11-19):
那不就可以当 普通 V2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