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机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6-10-14):
    感谢您查看小弟的帖子、小弟有一架自己做的仿微风的kt机!之前上2212   1400kv*8寸浆。发现正常飞还可以!但是做特技、比如吊机,没法吊、拉力不够、
现在求一个使用8寸浆的电机、比2212-1400kv的电机拉力大一些!望大神回复指导。qq1247435523  微信:15353188138

网友A:
一定需要8寸桨就选2212KV1500--1650电机,不过电流会增大发热量增大(电池电调是否有能力?)。或者考虑2216KV1450左右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需要8寸桨就选2212KV1500--1650电机,不过电流会增大发热量增大(电池电调是否有能力?)。或者考虑 ...

没事!我可以试试

网友:
吊机首先你要想的是2212电机的最大拉力是多少才能根据重量配电机才行。2212系列电机最大拉力600G左右大约。装前拉机我飞过850G的飞机。但是不是吊机。吊机考虑飞机全部重量要是0.7不到的油门。大约控制飞机重量在400G以下,最好300G左右。不然会很困难啊。用20A电调850MA电池会轻很多。我没玩过吊机。只是理论上想的。你在问下其他人吧。

网友:
吊机除了推重比大于1:1、5外,机翼的面积也要足够大,摆动幅度足够大,以保证吊机速度为0时有足够的舵效。

网友B:
各个舵面的面积和摆动幅度足够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各个舵面的面积和摆动幅度足够大。

4.50?早上还是下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4.50?早上还是下午?

时差三小时,4:50就是这边的7:50,当然是上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差三小时,4:50就是这边的7:50,当然是上午了。

昨天是4:50(7:50)、今天是3:29(应该是6:29)那明天你就会2:10(5:10)就起来上5I了。真勤奋。强烈忽悠5I应该给你发个早起奖。

网友:
不在国内嗦

网友B:
年纪大了,瞌睡少了,只有天天给论坛扎起。发奖的事就看老模友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年纪大了,瞌睡少了,只有天天给论坛扎起。发奖的事就看老模友的了。

您在外过啊!多注意身体!感谢您的答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在外过啊!多注意身体!感谢您的答复。

谢谢你的关心!如果你想练习吊机和一些特技,你可以装一个3D机,论坛里很多介绍,按要求配置电装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