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50L的问题

楼主(2016-10-14):
亚拓550L 升降滑道短  在使用MBpuls调机后 舵机壁水平 十字盘位于中间 大桨零度 集体螺距正负十二度 循环螺距六度 注:循环螺距最大限度12度 (油门摇杆中位大桨0度调的)本来想调13.5或14度左右 单发现结束全部设定后 油门摇杆最低位时 拉升降会卡滑道下部 求各位大神帮忙解决 求老司机 求教

网友A:
MB快速设定卡上面的L灯号循环极限     螺距最低推拉升降副翼看舵机臂升降舵滑轨等是否有干涉如果有 利用尾舵摇杆减小循环螺距   然后螺距最高同样检测一遍  是循环极限 不用管多少度  我一般是调到最大不干涉就好       注意调拉杆的时候零度螺距十字盘升降舵球头杆最好在滑轨的中间               欢迎还有老司机出来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MB快速设定卡上面的L灯号循环极限     螺距最低推拉升降副翼看舵机臂升降舵滑轨等是否有干涉如果有 利用尾 ...

到不了中间 DFC的球头都上到底了 哪怕从上往下调都不在中间 且大桨0度 大概在中间偏下一点的位置 纠结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B快速设定卡上面的L灯号循环极限     螺距最低推拉升降副翼看舵机臂升降舵滑轨等是否有干涉如果有 利用尾 ...

因为说明书好像建议蓝灯 所以纠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说明书好像建议蓝灯 所以纠结了

不在中间差一点点是没事的    你说的是J灯号 循环螺距几何结构吧    J灯号 你打副翼到6度就可以了  如果到了6度还没变成蓝灯在加一点点刚好变成蓝灯就可以了   这个灯号就设置完了  我说的是L灯号    你的J灯号设置怎么可能会顶到滑轨 没什么好纠结的 差一点点根本也没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在中间差一点点是没事的    你说的是J灯号 循环螺距几何结构吧    J灯号 你打副翼到6度就可以了  如果 ...

L灯号

网友A:
螺距最低推拉升降副翼看舵机臂升降舵滑轨等是否有干涉如果有 利用尾舵摇杆减小循环螺距   然后螺距最高同样检测一遍  是循环极限 不用管多少度    L灯就这样就可以了  不用管什么颜色的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最低推拉升降副翼看舵机臂升降舵滑轨等是否有干涉如果有 利用尾舵摇杆减小循环螺距   然后螺距最高同 ...

OK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