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油动船内部需要塞海绵吗?

楼主(2016-10-14):
请问油动船内部需要塞海绵吗?如果需要的话哪种材质比较好?

楼主:
应该用EPE珍珠棉实心棒不知道对不对!不能用海绵

网友:
塞这种很方便,做水密隔舱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用EPE珍珠棉实心棒不知道对不对!不能用海绵

塞了棉棒,还要记得用扎带把绵棒和设备连接在一起,不然船壳碎掉,然后只有棉棒浮在水面,这样会很滑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