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D10如何设置飞K110

楼主(2016-10-14):
泡 了很久论坛都没找到详细的设置方法。。请大神教教

网友A:
这个要增加高频头,直接控制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增加高频头,直接控制不了

已经加好高频头。对频成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加好高频头。对频成功了。

110的话你看官网上有没有说明书照说明书设置;如果没有的话,你下载k120的设置,应该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加好高频头。对频成功了。

基本可以参考论坛上有写的14sg的参数设置,大桨角度14度左右,其他行程只要不干涉就行。加油

网友B:
deviation官网上有110的配置文件,下载一个就行,然后微调自己的手感,很方便

网友(2016-11-19):
引用 网友B:
deviation官网上有110的配置文件,下载一个就行,然后微调自己的手感,很方便

找不到

网友:
现在华科尔的官网上已经没有D10的了,只有F7和F12了

网友:
请试下这个MINI CP的配置文件: 百度云附件:model2.ini
name=MINI CP
mixermode=Standard
[radio]
protocol=DEVO
num_channels=8
tx_power=10mW

[protocol_opts]
Telemetry=On

[channel1]
template=cyclic2

[channel2]
template=cyclic1

[channel3]
safetysw=!HOLD0
safetyval=-110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THR
dest=Ch3
curvetype=9point
points=-100,-75,-50,-25,0,25,50,75,100
[mixer]
src=THR
dest=Ch3
switch=FMODE1
curvetype=9point
points=100,95,90,85,80,85,90,95,100

[channel4]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RUD
dest=Ch4
scalar=60
curvetype=expo
points=0,0
[mixer]
src=RUD
dest=Ch4
switch=FMODE1
curvetype=expo
points=0,0

[channel6]
template=cyclic3

[channel7]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FMODE0
dest=Ch7
scalar=40
curvetype=fixed
[mixer]
src=FMODE0
dest=Ch7
switch=FMODE1
scalar=40
curvetype=fixed

[virtchan1]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AIL
dest=Virt1
scalar=60
curvetype=expo
points=0,0
[mixer]
src=AIL
dest=Virt1
switch=FMODE1
curvetype=expo
points=0,0

[virtchan2]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ELE
dest=Virt2
scalar=60
curvetype=expo
points=0,0
[mixer]
src=ELE
dest=Virt2
switch=FMODE1
curvetype=expo
points=0,0

[virtchan3]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THR
dest=Virt3
curvetype=9point
points=-16,-7,3,12,22,31,41,50,60
[mixer]
src=THR
dest=Virt3
switch=FMODE1
curvetype=9point
points=-50,-34,-17,-1,16,25,35,45,55
[mixer]
src=THR
dest=Virt3
switch=!HOLD0
curvetype=9point
points=0,0,0,0,0,0,0,0,0

[trim1]
src=LEFT_V
pos=TRIMLV+
neg=TRIMLV-
[trim2]
src=RIGHT_V
pos=TRIMRV+
neg=TRIMRV-
[trim3]
src=LEFT_H
pos=TRIMLH+
neg=TRIMLH-
[trim4]
src=RIGHT_H
pos=TRIMRH+
neg=TRIMRH-
[timer1]
type=countdown
src=Ch3
resetsrc=HOLD1
time=240
[timer2]
src=Ch3
[safety]
Auto=min
[gui-128x64]
V-trim=59,10,1
H-trim=5,59,3
V-trim=65,10,2
H-trim=74,59,4
Small-box=2,22,Ch3
Small-box=2,31,Timer1
Small-box=2,40,None
Model=75,20
Battery=102,1
Toggle=4,10,0,3,0,None
Toggle=13,10,0,5,0,None
Toggle=22,10,0,4,0,None
Toggle=31,10,0,0,0,None
Toggle=40,10,0,0,0,None
TxPower=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