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s i10的s bus怎么设置

楼主(2016-10-14):
升级最新固件后,无线更新了接收机 发现多了一个s.bus怎么用呢 ?

网友A:
点开,然后用sbus接口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开,然后用sbus接口就可以了

用的ia10接收机接到ibus输出上没反应。。

楼主:
用支持ppm的6通道ia6b接收,在cc3d里面可以设置s.bus模式并校准摇杆。。pix下我用ia10竟然不行。。
现在LibrePilot GCS支持i.bus了,用6通道接收机可以有10通道输出,我是用i.bus好还是用s.bus好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ia10接收机接到ibus输出上没反应。。

我的两个10接收好像也没有,我都是卖掉然后换6通带SBUS接口的那个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两个10接收好像也没有,我都是卖掉然后换6通带SBUS接口的那个接收。。。。。。

好吧,看来以后只买6通接收机就够用了。

网友(2020-04-02):
大佬,你这个是最新的中文固件吗,能不能发小弟一份,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就是想要那个海平面气压功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