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大小桨的问题

楼主(2016-10-14):
今天在练悬停,有人说我飞机是大小桨。我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不知道怎么调。不要看我级别高,飞机飞的少。原配的大桨炸坏了,新买的大桨装上去大桨根和桨夹之间有点缝隙,我把螺丝拧紧点也可以,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要加垫片吗?很抱歉没有视频给大家看,那人说是:你飞机有大小桨,飞的时候大桨的声音太大了。我是在相当于车间的房子里飞的。

好吧,是我没说清楚,是双桨的意思。大家说下,通常都怎么解决的?

网友:
大小桨是啥意思,学习下

网友:
大桨有双桨我就听说过,大桨有大小桨我就第一次听过。

网友:
装了两个不同的大桨 飞起来一个大一个小

网友:
现在有尺调的,如果没有可以用以前的方法,在一个桨尾部貼一块有颜色的胶布,再飞起来看这个桨在上或在下,降落下来调就可以了。

网友:
桨根不够厚需要垫片调整,这里调整好,在一边桨夹拉杆做好记号,把拉杆放长远两圈。在飞看双桨有改善还是更严重。根据飞得状态调整放长还是缩短桨夹拉杆

网友A:
用螺距尺,调十字盘时,摇杆中间位两边都为0度,公差0.5度,最大螺距和最小螺距时也控制两边角度相同,确保十字盘水平上下运动。飞起来后目测两桨尖部的颜色胶带是否出现明显的颜色。通常螺距尺调两桨角度后,飞起来是不会有双桨的,至少我从未出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螺距尺,调十字盘时,摇杆中间位两边都为0度,公差0.5度,最大螺距和最小螺距时也控制两边角度相同,确保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