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关于直升机螺丝到底拧多紧的问题。。。

楼主(2016-10-14):
新手求教:关于直升机螺丝到底拧多紧的问题。。。
小弟飞直升机也有段时间了,装机基本靠经验,比如,在锁紧横轴螺丝和尾桨中联螺丝的时候,采用的是两把螺丝刀对拧的方法,螺丝胶打3牙螺纹的量,锁到螺丝刀头刚刚开始变形为止。一直以来也相安无事,没有出现过问题。结果,问题来了:
今天突然有位模友问我横轴螺丝和尾中联螺丝到底锁多紧?我竟然无言以对。
因为,螺丝锁太紧,长时间工作后金属疲劳,射!锁不紧,飞起来松脱,照样射!
前段时间看到亚拓官方的700X装机教程,里面提到用扭矩扳手锁紧横轴和尾中联螺丝并给出了官方数值(旋紧力矩),那么,我们在装机修机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备一套扭矩扳手呢?

好了,总结一下,问题如下:
1、凭经验的话,横轴螺丝、尾中联螺丝以及其它类似的螺丝到底该锁多紧呢?
2、如果用扭力扳手锁紧相关螺丝,那么,450、550、700级等相应级别的直升机(不限品牌)的相关螺丝锁紧时的旋紧力距分别是多少比较安全?
3、扭矩扳手如何挑选?

谢谢大家~

网友A:
根本不用扭的太紧!吃住劲就可以了!主要靠螺丝胶!普通螺丝螺丝胶两扣用量就可!中联螺丝四五扣足够!

网友B:
扭矩,塑胶件就是螺丝刚好压平。金属件侧板我用博世的手电钻解决,扭矩调到8。我手的力气小,横轴用手拧到最紧。螺丝胶会多上一些。飞行前一天会检查横轴螺丝。另外我的700的转速不超2000。机型雷虎E700。到现在没有射过。

网友C:
去查公制螺丝扭矩表,这是最标准的方法
我学的就是航空专业,在上螺丝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查表,然后用torque wrench上螺丝,在航模上你说到底要不要用这种方法我无法证实,但我觉得人家费那么大力气搞出来这个表不是闲的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本不用扭的太紧!吃住劲就可以了!主要靠螺丝胶!普通螺丝螺丝胶两扣用量就可!中联螺丝四五扣足够!

嗯嗯!好的!现在我也是这样拧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扭矩,塑胶件就是螺丝刚好压平。金属件侧板我用博世的手电钻解决,扭矩调到8。我手的力气小,横轴用手拧到 ...

噢噢!同飞雷虎E7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查公制螺丝扭矩表,这是最标准的方法
我学的就是航空专业,在上螺丝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查表,然后用torque ...

嗯嗯!那个表在哪里可以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查公制螺丝扭矩表,这是最标准的方法
我学的就是航空专业,在上螺丝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查表,然后用torque ...

有道理

网友D:
我自己是三指力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是三指力度~

噢噢,了解了,谢谢~

网友E(2017-01-16):
M3  1.2N  M4  2.5N

楼主:
引用 网友E:
M3  1.2N  M4  2.5N

嗯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