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sky xsr x4rs接收机用F3飞控开启电压检测的方法

楼主(2016-10-14):
经常看到模友问如何使用XSR X4R接收的回传,就有了发这贴的想法。
只是贪便宜办了移动的宽带,5IMX从来没有愉快的上过,好吧,关WiFi用4G网络发表吧(NMD同是移动为啥4G就可以愉快的上?)

很少写帖子,如有不足之处请谅解。
===============================================================================
首先是接线,借用一张图,很明了的接线方法(地线可以不接)

线接好后,进入调参软件

按图设置后保存重起,接下来进入遥控
================================================================
看图吧设置吧

网友A:
sbus连接需要接上sport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bus连接需要接上sport线吗

想要电压回传就要接sport线,不管你是ppm还是sbus

网友B:
需要电压回传模块么?

网友:
看到这样的好帖  我这个常年不露面的人都要上来顶一下   很好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电压回传模块么?

用f3飞控不需要

网友:
感谢 赶紧试试 这样岂不是可以丢掉osd了

网友C:
楼主,为什么我的x9d plus模型设置只有12页,没有第13页啊?2.0.20最新固件

网友D:
S。PORT一定要接UART2?UART2不是插座?那岂不是要焊接在插座下或者卸掉插座再焊接?直接接UART1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为什么我的x9d plus模型设置只有12页,没有第13页啊?2.0.20最新固件

下载固件的时候没有选择吧,一般用不上的别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D:
S。PORT一定要接UART2?UART2不是插座?那岂不是要焊接在插座下或者卸掉插座再焊接?直接接UART1不行?

uart1用于usb了所以不行,f3插头都有送的直接焊线就行了,为什么要拆插座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uart1用于usb了所以不行,f3插头都有送的直接焊线就行了,为什么要拆插座呢?

之前我接收的S.PORT线就是插入UART1的TX孔并在调参软件上打开相应端口,今晚我又卸掉之前接入UART1的线,接收的S.PORT接到UART2的TX插座开始测试。这次控显示的回传数据与之前接入UART1的TX孔是基本一样的,何解?尚若S.PORT接入UART1与2影响不大的前提下,将S.port焊接到UART1上既能让穿越内部更加整洁又能减轻重量(虽说重量很轻很轻,但还是力求更轻)岂不更好?试着断开S.PORT与UART2的连接,控上删除所有搜索出来的回传数据,再搜索一样没有变化……WTF,shenmegui,请大师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要电压回传就要接sport线,不管你是ppm还是sbus

我断开了S.PORT与UART2的连线,且删除控上所有搜索出来的数据,断电重开控咋还能回传数据的……什么情况……

网友D:
我搜索出来的怎么只有4项而已,分别是A2、SWR、RSSI和RXBT,请问是什么问题呢?我见你帖子搜索得蛮多东西出来的呀,我的怎么搜索得这么少信息 的?

网友E:
为什么不用softserial
硬件uart 用一个少一个 一个usb 一个黑盒 一个sbus
以前用uart smartport 回传电压的时候要arm 之后才会有数据
用softserial 之后没arm 都有电压数据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之前我接收的S.PORT线就是插入UART1的TX孔并在调参软件上打开相应端口,今晚我又卸掉之前接入UART1的线, ...

使用uart1的话会导致接地面站的时候上电会掉,还有就是接bl软件时候也会。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使用uart1的话会导致接地面站的时候上电会掉,还有就是接bl软件时候也会。

接了几次没见电脑断电,谢谢您的提醒,考虑还是接到uart2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搜索出来的怎么只有4项而已,分别是A2、SWR、RSSI和RXBT,请问是什么问题呢?我见你帖子搜索得蛮多东西出 ...

这4项只要支持回传的接收默认就有,不用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我接收的S.PORT线就是插入UART1的TX孔并在调参软件上打开相应端口,今晚我又卸掉之前接入UART1的线, ...

如22所说uart1被usb端口占用,如果sport接了1口就会冲突,导致usb失效或电压回传失效,怕的就是前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搜索出来的怎么只有4项而已,分别是A2、SWR、RSSI和RXBT,请问是什么问题呢?我见你帖子搜索得蛮多东西出 ...

先把遥测关闭,重启飞控遥控再搜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贴必须顶一顶!!!

感谢

网友:
再次折腾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用softserial
硬件uart 用一个少一个 一个usb 一个黑盒 一个sbus
以前用uart smartport 回传电压 ...

smartport 回传的信息与softserial回传信息有什么区别?softserial回传仅电压信息?接线方式有何区别?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先把遥测关闭,重启飞控遥控再搜索试试

谢谢您的点拨,搜索回传信息少的原因就是没解锁

网友H:
请问画面中有一个 sensor 名称是 A4 这个,看起来是单 cell 电压,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画面中有一个 sensor 名称是 A4 这个,看起来是单 cell 电压,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以前没有的,貌似刷控和飞控的新固件以后就有了,反正莫名其妙的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您的点拨,搜索回传信息少的原因就是没解锁

原来这样,真没注意到,谢谢

网友(2017-01-04):
请教下:这个接收机是可以与14SG兼容的,也可以回传电压吗?

网友:
标记一下。回去设置

网友(2017-04-16):
设置好了,就是一直报电压低,飞机断电也会报

网友I(2017-05-22):
請問大大們,為何我回傳電壓A2 不正確....(與飛控上電壓比)
我使用Frsky XSR,飛控Omnibus f4 pro

网友(2017-08-16):
引用 网友I:
請問大大們,為何我回傳電壓A2 不正確....(與飛控上電壓比)
我使用Frsky XSR,飛控Omnibus f4 pro
...

F405 MCU没有配备UART端口逆变器,需要反转S.Port接口才能正确识别,接线接到接收机黄色圆圈处。

网友(2018-03-22):
做个记号,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