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伟力K110电池问题

楼主(2016-10-15):
电池用5分钟左右,然后很快电机就不转了,测电压充满4.18V,玩完后4V左右,离3.7V还差远呢,不知道各位的电池电压多少?是不是电调保护了?能调吗?

网友:
4v电机就不转,不正常啊

网友:
3.6V左右,才飞不动

网友A:
5分钟怎么可能还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5分钟怎么可能还4V

可能不到5分钟。电压是准的,万用表核过

楼主:
那么问题来了,电池如何存放呢?充满放还是用后放?

网友:
一般是3.8伏保存,听说这样子不容易受孕。

网友:
最好是3.85,低于3.9保存。3.8有点低。

楼主:
问题找到,原来是电池插头接触不良。有换过插头的吗?

网友B:
喷wd40洗洗更健康,或者换迷你t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喷wd40洗洗更健康,或者换迷你t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喷wd40洗洗更健康,或者换迷你t插

的确有效,满血复活。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有效,满血复活。再次感谢

嗨,模友难得,不必客气

网友C:
你那是不是虚电,可能是电压回升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是不是虚电,可能是电压回升了吧

的确是接头问题,喷wd40后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原来是电池插头接触不良。有换过插头的吗?

请教下用并充板充多块1s怎么插啊?

楼主:
我是用6个1S组了一个6S。看图,每两根针插一个,不要重复了,否则就变并充了; 红线(正极)朝里,不要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6个1S组了一个6S。看图,每两根针插一个,不要重复了,否则就变并充了; 红线(正极)朝里,不要反了 ...

我充电器是b6也一样吗?我看你6s那个插孔位置插了两个1s,没看懂,而且你也不是没隔两个针插一节啊?你这样插是不是直接上22.2v电压?

楼主:
B6不知道,应该可以,小心试试吧,CB86有保护,不怕接反。因为并充板最小的是2S三根针,我用了靠里面的两根针,因此6S线上用前两根针可以再接一个电池。这样接相当于组了个6S,22.2V。和电池串联不同,这样可以实现平衡充,并能充分发挥充电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