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涵道机不能把飞机吊起来?

楼主(2016-10-15):
70,90单涵道机垂直推满油,飞机向上顶了下就款款落下来了,有没有爆力电池和涵道把飞机吊起来,求解,推荐

网友:
动力不够呗

网友:
只要动力够砖头也上天

网友:
涵道的优势在于高速,毕竟涵道德截面积不大,

所以低速吊机的时候,力量不足以托起整架飞机。

网友A:
力矩平衡不了。需要推力矢量。

网友:
没有舵效,无法控制姿态,除非用矢量

网友:
8楼正解。
前拉桨机能吊机的原因是螺旋桨产生的气流从机头向机尾吹,即使飞机速度为零也能使各个舵面产生舵效。而涵道和涡喷要想实现这样的效果只能用矢量推力。

网友:
too yong to simple

网友B:
涵道机要想推重大于1:1,5也是比较麻烦的。毕竟涵道的效率比较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涵道机要想推重大于1:1,5也是比较麻烦的。毕竟涵道的效率比较低。

是的,涵道的效率低,推重比低,也无法胜任吊机

网友:
某宝那个j35应该可以,还有50涵道尖叫者和黑鸟,推重比都是大于1的。有的飞机追求像真,牺牲了重量,如果不带挂蛋、收放起落架,再加上高效率的进气设计,推重比大于1很轻松

网友:
你这个叫一堆涵道从天上飞过---------

网友C:
两个原因:1、比推力涵道机小于前拉机,(就是相同重量的涵道机推力小于同样重量的前拉机,而且小很多。)吊机是模型机身纵轴垂直,多数涵道机推力不足以负担模型重量。2、没有舵效应。(如8楼、9楼所讲。)没有气流流过升降舵和方向舵,升降舵和方向舵任何动作都无效,不能调整模型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原因:1、比推力涵道机小于前拉机,(就是相同重量的涵道机推力小于同样重量的前拉机,而且小很多。)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