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8FG美国手改日本手

楼主(2016-10-15):
步骤很简单1、五颗螺丝就搞定了,但是上这五颗螺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轻轻的上,感觉到阻力之后,再加四分之一圈不到就上紧了
     手重的话,很可能就会像这个控一样,爆了两个螺丝孔,太悲剧了,害我要用独门秘籍补救

2、拆开之后,找到下面这几个零件,要改动的就只有这几个零件,而且只需要拧油门阻尼压片的一颗螺丝就够了
      把原升降舵的弹簧用镊子取下之后,就可以用镊子取下弹簧杠杆和挂钩
      下图是装回去的地方,自然啦,拆下来就是在对称的地方

3、不用多说了,把阻尼压片和弹簧杠杆、挂钩对调位置装上就好
     有个小细节是,阻尼器上面有一个白色的保护套,这个也需要取下换位

4、对调配件的时候,也只需要一把镊子,,拧一颗油门阻尼压片的螺丝而已
      原控的每个活动件都打了润滑脂,挺好的,我趁机把控里面的一些垃圾、杂物清理了一遍

5、盖好后盖,记得拧那五颗螺丝一定要轻
      然后是开机设置了,具体看图咯
     电池有点虚位,垫了海绵感觉好多了

日本手是模式一,美国手模式二
具体的看下图

最后,提醒一下是,原来建的模型不会改动,什么手依然什么手
要新建的模型才会使用新的模式
所以如果需要的模型可以留起来说不定以后有用

网友(2017-02-09):
这个t8改手好

楼主(2017-11-14):
老帖,自己也要看看

网友A(2018-02-02):
怎么移到H/W SET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移到H/W SET呢?

找到了,是圆形触摸屏

网友:
为什么改好模式1了 实际却仍然是美国手状态,其他模式也试了下,都无效果,

网友:
独门秘籍不错,又学到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