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纠结,用1047还是用1147桨呢

楼主(2016-10-15):
好久就纠结这个问题了,我的是V2216电机,800kv 朗宇电机,正常可以用1047和1147两种桨,但一直测试1147 震动都大不少,主要是折叠机架的原因,没办法根据以前在网上看到的,1047桨的震动绝对可以,但1147桨产生的震动就有点临界了,怎么办呢,整机带航拍设备重量已经是接近1800克了,如果用1147桨,油门基本在中位,感觉动力比较够用,但要是用1047桨,动力就够呛了,也能飞,但1047桨半油拉力也就是1600克,航拍效果看,没有太大区别,用1147桨,拍的也可以。请大家看看震动图像,1147可不可以用?!

楼主:
1047_x

1047_y

1047_z

1047_xyz

1147_x

1147_y

1147_z

1147_xyz

网友:
这么大震动能定高悬停???

网友:
买平衡性好的桨

楼主:
太能了,很稳

楼主:
不过下午去试,还是很闹心,还是放弃1147吧

网友:
我的飞控震动这么大,估计飞控都震傻了,你自动分析,震动系数是多少?

楼主:
震动系数  是哪个?

楼主:
兄弟会看,帮我看一下,1047桨那个震动如何?

网友A:
这个电机用过apc1045,1147平衡性都很好,而且3s电池4s都用过。如果震动大看看是不是桨间距太小活着桨下面扫到中心板了。

网友:
xx47这类慢飞桨用在多旋翼效率偏低,考虑MR桨。

另,一定要做平衡再用。

楼主:
偶然不小心把云台相机飞掉了,以为丢了,很生气,把飞机拆了,第二天又找到了,现在组了个三轴在玩,刚组玩很兴奋,好几年不玩三轴了,太舒展了,结果今天发列舵机有些差,晃得厉害,而且干脆上不了1147桨了,可以是劲儿小,5V是1.6kg 决定买个劲大的舵机,比如kst,三轴可能真就上不了1147了,用1047飞三轴,可以悬停19分钟,本以为要是换了1147会超20分钟,结果根本尾舵根本用不了!!!!! 我QQ359618338    iderbao 加下好友